做这种东西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14-09-27):
请教一下像做这种东西大概要多少钱。零件不大,就一个大拇指大小。那个银白的杠杆 大概是80mm长。
颜色可以五颜六色,只要颜色艳丽的。材料选择轻的硬的。可能是铝合金材料。
要怎么做。造价成本高吗?
还有要求越轻越好,材料越结实越好。
后面两张图还有内丝,像螺帽样的

网友A:
对产品基本材质和加工工艺都一无所知,要如何展开后续工作?

就靠发帖问能解决多少问题点?

网友B:
"还有要求越轻越好,材料越结实越好。"这句话就会让成本增加不少。
还有公差配合、表面处理要求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要求越轻越好,材料越结实越好。"这句话就会让成本增加不少。
还有公差配合、表面处理要求高吗?

表面要求光滑,处理要求高。因为我不是学机械的。所以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产品基本材质和加工工艺都一无所知,要如何展开后续工作?

就靠发帖问能解决多少问题点?

就是不知道啊。群主想来了解一下。我只有样品。

网友(点评):
群主? 在哪儿呀? 哪个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做什么用的?有装配好的图片就好理解了.

渔具上的配件。

网友D:
量少的话估计贵,量多的话做冲压件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铝件做冲压是怎么做的?和钣金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少的话估计贵,量多的话做冲压件很便宜的

后面两个是螺帽呀。能加qq聊下吗?42268299

网友:
报价是基于图纸来的,仅凭图片如何报价?

网友E:
第一张图冲压,第二张图压铸铝(两根竖着的轴应该和下面不是一体的吧?),后两个定做标准件。模具费贵点,看多大的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冲压,第二张图压铸铝(两根竖着的轴应该和下面不是一体的吧?),后两个定做标准件。模具费贵点, ...

误差大不大。我主要是想轻和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冲压,第二张图压铸铝(两根竖着的轴应该和下面不是一体的吧?),后两个定做标准件。模具费贵点, ...

还有上色的问题怎么解决。我需要颜色鲜艳

网友F:
没有量,想到别想了,成本主要在材料+氧化着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量,想到别想了,成本主要在材料+氧化着色上

你所说的量需要多大??

网友:
10万件以上,没事做可以想一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G:
渔具上用的肯定要轻,12楼的方法靠谱,这东西利润不高,纯属跑量的,要是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协助加工商,估计赚不到什么钱。我大概估下价,第一张图:钢制冲压,抛光后电镀蓝,大概5毛左右。第二件应该有三部分组成,两个轴是不锈钢管加工,摇臂用铸铝加工,总价5块左右,第三张第四张铝件,可按一种价报,不超过一块钱。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渔具上用的肯定要轻,12楼的方法靠谱,这东西利润不高,纯属跑量的,要是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协助加工商,估计 ...

3和4是螺帽。10万件。量太多的。能私聊吗?还有几个样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渔具上用的肯定要轻,12楼的方法靠谱,这东西利润不高,纯属跑量的,要是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协助加工商,估计 ...

铝件硬度够吗

网友(点评):
对于渔具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首先螺帽受力不大,其次那个摇臂看其结构可知,强度上用铝件(7075)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渔具上用的肯定要轻,12楼的方法靠谱,这东西利润不高,纯属跑量的,要是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协助加工商,估计 ...

骡帽要经常拧动的。

网友(点评):
那个六角的不经常拧,球头的螺帽可能用的频率高一些,那这样考虑吧,你看看两个螺帽能不能用胶木内衬铜或钢螺帽,或者直接用钢制或铜制,因为个头不大,重量也不会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渔具上用的肯定要轻,12楼的方法靠谱,这东西利润不高,纯属跑量的,要是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协助加工商,估计 ...

能加QQ聊聊吗

网友(点评):
可以,我QQ:419877232

网友G:
两种螺帽总共10万件吗?年需求还是月需求?一个螺帽最多赚个一两毛钱吧,还是优先考虑铝合金,好上色,强度先别管,用不坏,谁还会再买。最好是找别人定做,也可以省了你不少精力。那个摇臂有点难搞,异形,槽内不容易加工,还要开模具,上工装,最后还要阳极喷砂,短期供应的话,还是不要考虑了。

网友(点评):
年的话 哈哈 就没人干了 估计

网友:
冲床吧,要设计几套模具,然后电泳漆。搞定。

网友:
螺帽用型材车车加工无疑,前面的金属件可以冲出来或者精密铸造,具体算价格的可以出图纸向生产厂家询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种螺帽总共10万件吗?年需求还是月需求?一个螺帽最多赚个一两毛钱吧,还是优先考虑铝合金,好上色,强度 ...

复杂外型件,可以考虑激光割,价格便宜,只要工件不是很厚,外观也还可以。

网友(点评):
激光貌似没有冲压便宜吧

网友:
说的对,小批量可以用激光,大批量还是考虑冲压。

网友:
这个是水滴轮上的手柄配件。高端的是用碳纤维,一般去不锈钢,小件是用铝的吧。

网友:
这些东西应该靠量产降低成本,靠量销售赚取利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