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下钢管的受力

楼主(2014-09-27):
file:///d:/program files/360/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image&aid=331850&size=300x300&key=f9c795e4875ebf0b&nocache=yes&type=fixnone大侠们,这个V型轮斜装以后,上面的钢管受力怎么分下~~前进速度和旋转速度与V辊倾斜角度之间的关系怎么算啊~~哪位大侠帮我做个受力分析啊!!!谢谢了!

网友:
  摩擦传动啊

网友A:
分解受力的方向 和 大小!可以查一下双曲线钢筋调直机和钢管除锈机!

网友B:
直接分解速度不完了吗,另,这是滑动滚阻。

网友C:
这个机构被输送的管子应该是一边前进一边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构被输送的管子应该是一边前进一边旋转。

是啊,但是如果滚轮转速一定,那么上面钢管的前进速度和旋转速度怎么算啊~~我感觉与滚轮倾斜的角度,和滚轮的V面角度有关,但是滚轮对钢管的力我分析不准确,空间想象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分解速度不完了吗,另,这是滑动滚阻。

我知道分解速度~~力的方向我判断不准啊~~钢管受力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解受力的方向 和 大小!可以查一下双曲线钢筋调直机和钢管除锈机!

钢管和滚轮接触的是点,还是线,受力方向怎么判断~~我知道与接触点垂直~可是过那个面?受力还是分析不清晰啊

网友:
从图上看你这样放着明显不平衡啊,中间钢管会逆时针旋转

网友:
你这是钢管矫直机其中的一个辊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