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配钣金件的尺寸计算

楼主(2014-09-27):
这个是用三块钣金件焊接而成,中间的连接板件1与件2之间靠如图所示的定位块定位。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件1的定位块和件2的定位槽的位置和尺寸?

有没有比较快捷的办法?

(注:本例中的钣金件厚度按2mm,折弯件1的折弯内R角按R2,K因子按0.41)

网友:
使用工装咯

网友(点评):
俺说的是画图哦,不是实际装配哦。画图时尺寸不好确定,三维装配验证时,发现干涉哦。

网友(点评):
画图哦! 帖子发到 ›机械制造›钣金加工› 里,直接认知是加工问题,才奇怪和计算又咋牵连在一起。

楼主:
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
没人回答?

看来不行啊,装配总是干涉。很难控制。

网友A:
楼主什么软件画的
你1,2号件都干涩了,跟槽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我问的就是这个事情,尺寸不好确定,老是干涉,如何快捷而精准地作图,而不干涉?

网友:
你这要看最后精度要求到什么样,因为定位孔和定位块之间不是垂直于板材表面的,所以总会有加工误差的。画图没有问题先画出定位块,然后将3个零件按尺寸装配,然后再在2、3零件上关联定位块拉伸切除。

网友(点评):
定位孔是垂直于板材表面的,不垂直的话,不好加工出来吧?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很难确定尺寸。 你那个“关联定位块拉伸切除”没试过,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软件画的
你1,2号件都干涩了,跟槽没有关系。

你的左视图怎么能看的到2.6.8这3个整数呢。明明是个斜面。
2号件就是个板子怎么还有展开图呢。
PROE有发布复制几何,可以先画组件外观草图,再复制到零件里作为参照。
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先画2号件,切除两个1号件两边的角度,在2号件上做凸台草绘拉伸,然后在1号件上复制这个草绘画孔。
都是复制和参照来的,不需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