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4-09-27):
现做一龙门自动焊接机,横梁跨度3.5M,横梁自重小于250KG。采用上银HGW45直线导轨加齿轮齿条传动,现在想选用台达0.75KW  A2型伺服电机带1:20的行星变速箱左右各一个驱动,现想了解左右电机同步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有这样的控制模块!

网友B:
为什么要两个驱动,齿条放在导轨中间不行么

网友:
不好搞同步吧,及时有同步控制,那那个费用,恐怕你那个自动焊接专机卖了没什么利润了,见过龙门数控切割没,人家那个也长啊,我好像没看见搞同步。

网友C:
伺服电机同步功能,常用的数控系统基本上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这样的控制模块!

可否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两个驱动,齿条放在导轨中间不行么

结构来说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同步功能,常用的数控系统基本上都能做。

横梁最终精度要达到正负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