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度翻转凸轮机构求助

楼主(2014-09-27):
分割器應用影片

视频中的03分24秒的上下翻转机构,如视频中的翻转臂存在运动不确定性,靠那个白色估计是撞击使其180度翻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不知还有没有比这其巧妙的机构?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5Njg1OTA4.html        这是视频链接

网友(点评):
这个视频中的产业速度相当高啊

网友(点评):
超棒的视频啊!! 大开眼界!感谢!

网友:
左边不是有凸轮槽么,没有撞击的吧

网友A:
不是靠撞击的,上下竖直运动有一个导杆,导杆上部有个水平转动副,
前方的吸盘和后方的摇臂插在这个水平转动副里,
摇臂上安装滚子,滚子嵌入后方凸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靠撞击的,上下竖直运动有一个导杆,导杆上部有个水平转动副,
前方的吸盘和后方的摇臂插在这个水平转 ...

这些是有的 没有错,转杆与滚子是有距的  距离等于凸轮沟槽距离,在杆顶至半圆沟槽时,杆的转到有运动不确定性,就是有可能不反转,也有可能反转,或者根本就拉不动。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如果有简单限位装置也不会有你说道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是有的 没有错,转杆与滚子是有距的  距离等于凸轮沟槽距离,在杆顶至半圆沟槽时,杆的转到有运动不确 ...

从分析上来看,摇臂的另一端有个质量块,通过中间点的不确定性由质量块的运动惯性来消除。通过中点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这个不时撞击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时撞击阿。

那是干什么的

网友:
现在看不到

网友:
就是一个水平圆柱凸轮机构啊

网友:
好强大的凸轮

网友:
看的眼都看花了,太快了。

网友:
肯定不是撞击带动凸轮翻转的,凸轮后边肯定有机构的,精确的可以用齿轮齿条、连杆、伺服电机等都可以实现的,这都不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看到中间那个白色的东西没?,当运动到白色东西,受阻,就翻上去了,下来有重力作用

网友:
巧妙的凸轮机构,利用凸轮曲线配合挡柱(凸轮曲线板上中间偏右的白色挡柱)实现180度的翻转。机构从上到下均通过凸轮曲线和挡柱的碰撞来实现机构的180度翻转。

如果没有中间的挡柱作为过渡的话此机构从下到上运动到中间部位时实现90度的翻转再向上运动的话右翻转到0度,不能实现180度的翻转。

网友:
就是靠后面的凸轮带动杆上那个东西翻转的,不是撞击

楼主(2014-12-30):
http://www.google.com.ar/patents/CN2080459U?cl=zh
其实就是这种机构,上次在图书馆看到一个自动印章,让我终于明白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可以详细介绍下原理吗?

楼主:
好像现在谷歌被封了,打不开,我是翻墙看的。

说明1

说明1

说明2

说明2

网友:
根部是齿轮结构,在向上运动的同时,转动吸头,到顶部后,吸盘吸住白色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