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聚乙烯的加工

楼主(2014-09-27):
最近接到一批聚乙烯材料的工件,在加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各路大侠帮忙商讨解决,谢谢了!
主要解决加工问题是1.加工过程中缠屑。2加工后变形。

网友:
1.經常用風槍吹
2.夾具夾持或后加工后校正,PE等膠板本來就變形比較大,熱脹冷縮也利害,一般也不會用在太精密的東西上,精度也不會要求太高。不然則須換材質

网友:
一般高转速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