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结构来取代比较好?

楼主(2014-09-27):
有一个u形槽,我有一个小挡片来档U形槽的口,我在挡片上连接一根轴,轴连着步进电机,这个可以实现U形槽口遮挡及放开的功能,但是步进电机每次都损耗一点,时间久了,都挡不住U形槽口。
恳请大虾指点。

用什么结构来取代比较好,电机一动直接到位,要厶挡住U形槽口,东西掉不下来,要么U形槽口开,东西掉下去

网友:
来个图文并茂啊

网友:
有图片!!!比较直观一些

楼主:
刚注册,没权限发图片啊,

楼主:
这是个截面图,

网友(点评):
电机可以加一个每一天/半天复位功能呀。也即开机找零类似。我们用步进要可靠些就多加些回零复位功能。这样你基本不用改硬件,程序重写就可以

楼主:
我把步进电机旋转角度设置为90度,步进电机的轴用联轴器传动轴连接起来,步进电机转动90度的时候,带动挡片转动90度,U形口开了,东西掉下

网友:
用弹簧试试?

网友:
发个QQ,然后就能解决了

楼主:
你QQ是多少?
我的这个部件是用用在饮料瓶回收机上的,图中的呢个红圆就相当于饮料瓶子,U形口的开意味着瓶子掉下去到容器里面

网友:
加个检测开关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不可以用90度旋转气缸代替么

网友:
不要正反转,电机带凸轮+弹簧复位,误差应该会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截面图,

直接用氣缸了,如果工件是自動掉下去的話,就是普通直桿缸去頂U型口,如果物件要水平移動,可以90度旋轉氣缸,具體還看你結構啦。

网友:
用旋转气缸,不过要看你的东西是多大的质量。

网友:
这个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
用电磁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图,用电的话可以用电磁推杆+机械限位,我以前用过很可靠,也不需要控制,通电就动,断电就复位。要是空间和系统允许用气动也行。有空可以交流交流:569266377。

网友:
直接旋转式电磁铁+限位+挡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