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4-09-27):
C:0.518
Si:0.273
Mn:0.965
P: 0.013
S:0.005
Ni:0.011
Mo:0.004
Cr:0.145
Ti:0.014

网友A:
可以找找中碳钢或合金钢的相关材料型号对照一下。 像是50Mn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找中碳钢或合金钢的相关材料型号对照一下。 像是50Mn

好的,谢谢

网友:
二楼高手。

网友:
难道很多人都不愿意自己动手查查嘛?

网友:
这个不用查手册,只有碳,锰是有效的。

网友:
矿山机械磨机上常用50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