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表达式 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2014-09-27):
xt=t*(2*pi()*r)-sin(t*360)*r在ug表达式中出现了报错

网友:
单位有没有填错,这个式子单位是mm。仔细检查一下前面输入的数据,如果前面的输错了,到后面的这一步也会报错的。

网友A:
如果上面的式子是你复制黏贴过来的话且在前面已经指定了变量r和t,那么就是pi后面的括号问题,这个括号是中文状态下的括号(UG不识别)改成英文状态下的括号就好了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面的式子是你复制黏贴过来的话且在前面已经指定了变量r和t,那么就是pi后面的括号问题,这个括号是中 ...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