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气缸定位精度能有多少,能控制在2mm以内吗?

楼主(2014-09-27):
请教一个关于气缸的问题 :
请问,普通的气缸定位精度能有多少,能控制在2mm以内吗?
现在想用一个气缸实现以下功能:气缸在原位将物体推到高度H1,再回到原位,再将另一物体推到高度H2,再回到原位,如此间歇循环,请高手赐教怎么实现,本人门外汉,先谢啦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一个气缸好像很难吧,两个就简单了

网友:
    负载不重的话又是全部行程使用    气缸本身 是F和S开头公司生产的话    可以保证  2mm没有问题  重复精度要高 请机械限位!

网友A:
方法1:用两个汽缸;方法2:选用一个可以三点定位的汽缸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靠气缸来定位,那样气缸容易坏,自己外加定位工件不更好吗

网友B:
你可以自己算下,进气速度,电磁伐动作时间,停止时间,我觉得是不能达到的,因为气缸速度是个变值,每次都不一样,如果在终点位置加感应器,感应到后伐动作,这样重复精度会高点,
2.如果是动作到位关气,气缸不能保持这个位置,是个失败的设想。

网友C:
如果用FESTO或者smc还能到达。但成本搞。你用个 凸轮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
听说的方法是用挡块    之前一位大侠参加费斯托的展会  说到阀门可以反过来用   给气缸两种不同的气压   也许可以借鉴哦

网友:
气缸行进速度受气压、负载的影响,这个设想很难实现。最好的办法还是用靠栅(挡块)定位。如果你的负载比较大,动作频率高的话还是凸轮结构好。

网友:
有点困难,SMC有一款多点定位气缸你问问吧

网友:
好像是±1mm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算下,进气速度,电磁伐动作时间,停止时间,我觉得是不能达到的,因为气缸速度是个变值,每次都 ...

第二个问题用三位四通O型中位的就能解决吧

网友:
普通气缸不能实现精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用两个汽缸;方法2:选用一个可以三点定位的汽缸

有三点定位的气缸?没接触过 希望能提供点资料 有个型号我自己上网查也行

网友(点评):
有的,好像SMC就有。现在手头上没有资料查,上班了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FESTO或者smc还能到达。但成本搞。你用个 凸轮不就解决了么

好主意 我会根据我这的实际情况考虑下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问题用三位四通O型中位的就能解决吧

考虑过这个 到等检测到物体到位 再切换电磁阀 这时候气缸是不是就不知道已经跑哪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FESTO或者smc还能到达。但成本搞。你用个 凸轮不就解决了么

我还考虑用步进电机+齿轮齿条 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成本高吗

网友:
可以,但是前提是一个点,就是气缸的最大行程点,你说H1 ,H2两个不同高度的话,2MM蛮难保证的。
气缸的速度可以用调压阀来控制,但是高度不同的话。我没做过这样的试验,如果你想精确到MM的两个位置,我只能给你一些建议,电子推杆,用断电和通电来解决.好点的电子推杆能保证在1mm,还有就像20楼说的步进机,齿轮齿条,或者就丝杠导轨    用限位开关来控制,

网友:
气缸精度2mm,现在国产气缸也能做到了吧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我会根据我这的实际情况考虑下 谢谢啦

不客气。慢慢想,别急。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考虑用步进电机+齿轮齿条 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成本高吗

这个还好,成本不高。

网友(点评):
我想让齿轮固定,齿条作为运动件,用来提升物体,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有现成的机械可供参考吗

网友(2017-05-22):
设计一个机构放置挡块——需要举低时在低处限位,需要举高时在高位限位。
可以不?

网友:
我原先有做过试验,多加一个感应器,电磁阀用三位五通中封的,靠感应器控制,气体是有压缩性,但气压和负载每次都固定的话,我试过精度2mm还是办得到的,我用的是台湾长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