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线切割加工(或电火花加工)的地方,表面都需要处理吗?

楼主(2014-09-28):
如题,有的零件外形(或局部)采用线切割加工(或电火花加工),一般图纸标注的粗造度大约在3.2或6.3,加工后表面都需要处理吗(去掉线割或放电痕迹,比如打磨,抛光),线切割或电火花的表面粗造度能满足图纸要求吗?

网友:
这要看你的设计需要,如是模具形腔,或滑动配合的表面,为保证粗糙度和配合精度,那当然需要再加工.如是暴露的非工作和非配合表面,只有你自己看着办,老实说,如是我是一定要进行抛光处理的,因为线切割留下的痕迹是很不好看的.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有道理

网友:
什么样的技术要求,合理采用加工设备。如果执意要用线切割的话,选慢走丝;你那出现的痕迹肯定是用的快走丝

楼主:
因为图纸只限制表面粗糙度,并不会限制加工方法,车或铣的加工表面和线切割的加工表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清楚这个表面粗糙度是以什么标准来评定的,如果线割后表面粗糙度能达到图纸要求,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抛光。

网友(点评):
国家对表面粗糙度有要求

网友:
据说慢走丝不用,可以和磨床媲美

网友(点评):
我根据楼上的回复,总结的是:有配合精度的地方,表面要求一般也较高,抛光处理,外观有要求的,抛光处理,其他不重要的地方,没有明确要求的,灵活处理(力求外形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图纸只限制表面粗糙度,并不会限制加工方法,车或铣的加工表面和线切割的加工表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 ...

只是抛光,羊毛轮+抛光蜡,我感觉这个还要适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