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有关伺服电机的使用。

楼主(2014-09-28):
我的客户经常使用的是三菱和松下的伺服电机,
驱动的是蜗轮蜗杆结构的类似减速机的高精密分度器和普通分度器。
想请教一下,伺服电机有没有恒定扭矩和恒定转速的选项?

比如;
①代替普通齿轮减速电机,已恒定的1500rpm转动的同时,保持100N·m的扭矩。
②保持扭矩,调整转速。
③保持转速,扭矩变化警报

网友:
工作在速度模式,可以恒定转速
工作在扭矩模式,可以恒定扭矩
工作在速度模式可以监控扭矩
但是,恒定速度的同时,恒定扭矩,少年,请问你这是要闹那样?此时的扭矩由负载决定,你不能违背基本物理定律。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在济南设计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