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管道压力建立不起来,请教

楼主(2014-09-28):
       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压缩空气改造的项目。主要内容是将空压机压缩空气的打入压缩空气主管道中,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所有机床都关闭的时候压缩空气压力建立不起来,系统需要压力为0.45-0.55MPa。线上气包压力有一个达到0.45MPa,其他的有0.2MPa,还有的只有0.1MPa。管道的示意图如下,弯头阀门的之类的没标出来,图上断开的地方大家可以理解为断开了。
      空压机及其他参数如下:
                    空压机的输出压力为1.2MPa,300Nm3/h
                    储气罐为1立方米,1.2MPa。
                    机床需要的压力为0.45-0.55MP,耗气的地方主要有磨床电主轴的润滑,加工中心主轴换刀时用气,以及风枪间歇吹扫工件(此项如果流量不够可以关闭)。
      1、实验的时候所有机床关闭,阀门关闭,可否将主管道理解为一个储气罐?
      2、建立压力失败之后,现场发现设备漏气点较多,压力建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可否归为漏气?
      3、在试验中,储气罐压力只达到0.6MPA(正常时候为1.2MPa),是否说明产气量小于漏气量?
      4、其次,可否理解为系统压降最小的地方为0.2MPa,压降与系统压力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5、随着压力的上升,在关闭机床的状态下且为漏气的情况下压力最终是否应该等同于减压阀设置压力?
      6、开启机床之后,系统压力的波动能有多大?
     问题有点多。。。先谢谢啦!

网友A:
     你的什么空压机,有没有泄压或者停机出现;如没有的话,建议把管道漏气的地方全排除。空压机出现泄压或停机后才能说明产气量是够的,在产气量足够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压力达不到,就要考虑管道的管径以及用气设备排布的合理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什么空压机,有没有泄压或者停机出现;如没有的话,建议把管道漏气的地方全排除。空压机出现泄压或 ...

阿特拉斯的,这个木有泄压。压力根本没达到设定的泄压值,,,那就是说漏气量太大了?建压阶段管道长短,管径是否对压力的影响是否可以忽略,实验的时候充气大约一个多小时,压力都木有建立起来。

网友(点评):
先试下空压机情况,把储气罐出口阀门关了,看下泄压不;如泄压就把漏点处理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阿特拉斯的,这个木有泄压。压力根本没达到设定的泄压值,,,那就是说漏气量太大了?建压阶段管道长短, ...

这个倒不用,空压机还有别的用处,平时是泄压的。谢谢啦,,,慢慢处理漏点把,,,这个工作量很大。。。。

楼主:
为什么木有人继续啦,,,,

网友B:
先解决泄漏的问题。正常情况空载20多分钟就可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泄漏的问题。正常情况空载20多分钟就可到达!!!

谢谢,正在弄,,,查漏点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网友:
增加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