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加工参数

楼主(2014-09-28):
这几天在车端面倒角,材料是Cr12MoV淬火的 ,大概在60度的样子,用的是VNMG160404的CBN刀片,目前转速设定在300 F0.05,加冷却液车的,请问大侠们我这样子对不对,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
线速度要高,加冷却液的话,要冷却均匀、不能时断时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要高,加冷却液的话,要冷却均匀、不能时断时续!

嗯  谢谢大侠  线速度大概在多少能说下吗

网友B:
CBN加水溶性冷却液不崩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BN加水溶性冷却液不崩刃吗?

CBN怕的是时冷时热,不加冷却液是可以的,要加就要冷却均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大侠  线速度大概在多少能说下吗

刀片盒子上一般有推荐参数,我现在用山特的CBN刀片线速度一般是165

网友C:
一般cbn不用水溶性冷却,高温下和水发生反应,刀具磨损快,线速度100~150之间,好的刀片及切削条件可以更快,其实这个零件不必用cbn刀片的,A65的陶瓷刀片可以胜任了,价格比cbn便宜多了。

网友D:
陶瓷刀片完全可以胜任了,300的转速太少了,不管陶瓷还是CBN刀片都讲究高线速度加工,线速度300应该毫无压力,尽量采用干切削.

网友:
试试干切削吧

网友:
加工淬火钢A65承受不了上百米的线速度的,而且寿命比CBN差不少。

网友E:
可以不加冷却液试试

网友F:
试问:楼主所用的材料是作什么零件的?这种材料耐磨性好有的被用作射砂板的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N加水溶性冷却液不崩刃吗?

目前还没蹦过,我是冷却均匀地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盒子上一般有推荐参数,我现在用山特的CBN刀片线速度一般是165

恩恩  我用的是京瓷的CBN  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cbn不用水溶性冷却,高温下和水发生反应,刀具磨损快,线速度100~150之间,好的刀片及切削条件可以更快 ...

嗯 我下次试试看你说的那个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陶瓷刀片完全可以胜任了,300的转速太少了,不管陶瓷还是CBN刀片都讲究高线速度加工,线速度300应该毫无压力,尽 ...

嗯  学习了   我一直以为是要慢速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加冷却液试试

嗯嗯,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问:楼主所用的材料是作什么零件的?这种材料耐磨性好有的被用作射砂板的衬板。

我们是做模具的  粉末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