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一构件,发条上紧装置,请教

楼主(2014-09-28):
我设计一构件,是靠发条带动的,发条外径150mm,内径20mm,厚10mm,发条中间是一根轴通过的,现在想不到好的发条上紧装置,请求各位大侠帮忙(上紧装置最好简单,不用电机带动)。

网友A:
找一个老闹钟,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老闹钟,打开看看。

那种发条小好设置,直接用手当动力就可以了,我这种大,也想找种省劲的

网友B:
加个蜗轮副,不过要摇上好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蜗轮副,不过要摇上好多圈

大侠想法很好呀,我当时也想用这个,可是涡轮贵,老板不同意呀,

网友(点评):
都成标准件了,有多贵啊,你想把这部件成本控制在多少

网友(点评):
网上买现成的才几十块钱,比自己动手做个省力机构还是划算的

网友C:
这个是要转动吧,你是想手动转还是电动,还是气动
气动的话你可以参照火车驱动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要转动吧,你是想手动转还是电动,还是气动
气动的话你可以参照火车驱动的方式。

手动吧,气动成本估计得高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想法很好呀,我当时也想用这个,可是涡轮贵,老板不同意呀,

那蜗轮副和发条怎么固定连接呀,

网友(点评):
可将连接发条的转轴设计成和蜗轮轴一体,再加个固定装置安装蜗杆,蜗轮可以用斜齿轮代替,容易装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蜗轮副和发条怎么固定连接呀,

蜗轮副就是减速器啊。 蜗杆连手摇杆,蜗轮连发条轴

网友D:
直接用个轮盘装上,用手拧,呵呵,乱说的.但这个确实最便宜,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个轮盘装上,用手拧,呵呵,乱说的.但这个确实最便宜,省事.

呵呵,那么多圈,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