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产品 求助工装

楼主(2014-09-28):
棘轮 求助三轴数控铣床上的工装  一次装夹可以加工两个平面和孔   拜谢了  求大神

网友:
哪俩个平面?

网友:
这个东西貌似超越离合器里的轮子啊,楼主说的两平面一孔是指的轮齿部分的面和孔吧。我对数控铣床不是很熟悉,说一下小弟愚见,可否用分度头配合芯棒分次完成轮齿部的铣削

网友:
买个数控分度头或者数控转台都可以一次装夹,完成面和孔的加工。成本大约1W左右。。。加工中心要是预留的第四轴接口更方便

网友:
三轴的恐怕难以胜任,主要是你的面都是斜的,斜面主要以球刀来接,效率低。不如直接线切割来的方便,其次加分度头也可(只能一次铣一个面,需要转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