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solidworks标注问题

楼主(2014-09-28):
solidworks中如何把图中4.5的公差0/-0.1变成和8一样的上下形式呢,有没有尝试过呢?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这样 ,用注释里的层叠命令就行了

网友(点评):
3楼正解

网友A: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在选项里可以设置显示格式

网友:
没遇到过,因为这种标注实在高级,我如果这么标注,厂长一句话就憋死我了,你打算让车间如何加工这个孔,你打算让检查员如何检查这个孔。你什么都没有想就这在瞎标,你当尺寸公差是画画呢。

网友(点评):
那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以前做过孔深要求高的零件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三楼正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在选项里可以设置显示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