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实体倒角问题

楼主(2014-09-28):
mastercam实体倒角3*35度是直角三角形长直角边是3还是短直角边是3 还是斜边是3,一直纠结中,谁有实体倒角参数说明

网友:
自己试下,然后量量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一楼正解,这种问题,自己用控制变量法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4-12-26):
多试多练吧

网友(2016-11-15):
先修剪一下 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