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直线轴承安装

楼主(2014-09-28):
请教:
法兰之间的两个直线轴承和隔套是应该被法兰紧紧压住还是留有间隙?
请注意,是直线轴承,重载(2000-20000N)。
请说明道理,谢谢。

网友:
压紧。
因为不管什么什么轴承,当安装完毕后,位置就固定了。不然发生轴向窜动怎么办?

网友:
何种型号?  OP还是AJ  还是常规直筒式

网友(点评):
AJ的筒径通常是干涉配合。 又轴两端的支点距离有多长?

网友:
直线轴承,重载(2000-20000N)。

俺看了就头皮发麻, 单个要承载 10 000 N,这得多大的内径。且不晓得轴是多长,那个弯矩有多大。这些都还不清楚就只在乎直线轴承是否该压紧或间隙,俺是不解。

网友(点评):
并非专业,而是习惯性的先去查核资料数据。

网友:
直接用法兰式的装上不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