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移动车辆共同承载工件同步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4-09-28):
最近接手一个案子,是用两台轨道平板车在同一轨道上一前一后(相隔约30-50米不等)拉一个工件(工件长约60-90米不等)前后运动,相当于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一根木头一样。两台车只有一台车设置了驱动装置,另一台车是无动力的靠工件与车体之间的摩擦力来牵引。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保证安全,防止主动车已经开始行走,而从动车因为轨道上有障碍或行走装置发生故障卡住,操作人员站在主动车旁很难观察到从动车的状态而无法保证能及时发现,那样工件就会跌落发生事故。虽然主动车、从动车的两端均安装有扫轨装置以强行将轨道上障碍物推开,同时安装有防撞仪,当运行前方有障碍物时能安全停车,但这些装置并不是万无一失,为了安心,我有很多想法在脑子里形成:
如在从动车上的轴上布置齿盘和接近开关,通过遥控发射机给主动车提供脉冲信号以作为主动车行走装置运行的前提条件,如果从动车不能运行,主动车在启动几秒之内便会安全停车。
如在主动车上设置红外线发射机,在从动车上安装反光板,当在行走时两车距离发生变化(即从动车停车)时,根据红外线功率的变化使主动车被动停车。
但这些方案我都不是很满意,想请教群里的各位同仁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供参考,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两车对调,后驱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用钢丝绳或链条将两车连起来

网友(点评):
钢丝绳方案也想过,因为两车之间有几十米的距离,每次换一种长度的工件时钢丝绳不太好安装固定

网友(点评):
可在钢丝绳的其中一端加装类似吊机卷扬机的收放卷装置,每次换不同长度的工件时直接调节钢丝绳长度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中间加若干柔性吊环。托一下。吊子可磁性的吸到底下(如果是......。)

网友(点评):
钢丝绳加卷筒是我一种原有的思路,但这个方案存在个问题,一是钢丝绳在架设时困难,而且容易拖地断丝。二是在从动车停止时卷筒的轴需要承受很大弯矩,造成卷筒尺寸很大,成本很高。

网友(点评):
不要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车对调,后驱不就完事了吗

两车位置其实没有所谓前驱或后驱,因为两台车共同抬着工件在轨道上前后往复移动的

网友:
等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B:
    不就是工件和后车不能有相对位移,在工件和后车上安装位移开关不就可以了。 上下左右都可以,怕不安全装2极保护。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有一定道理,可以将位移开关安装在磁力座上用磁力吸附于工件底面,感应头对准平车两端的棱角处,将感应开关的常闭点串入控制电路的中,这样有位移时通过信号切断主动车的驱动。

网友(点评):
但这个方案没在我的想法之内,原因一是因为位移有一定距离方可感应,那样工件已经危险了。二是需要吸附在工件上,工人在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我也赞同这个方案增加工件的安全性,而不是一味的在前后车辆上下工夫,毕竟楼主在意的是工件的安全。

网友:
要是轨道有杂物,前面一辆应该先撞到?
第一个方案比较靠谱,就是有任意一辆车行动受限时,发送信号锁紧两辆车。
好奇什么工件长90m,是不是钢厂?

网友(点评):
不是钢厂,是重机上的构件

网友(点评):
一车受阻停止,另一车接收到前车的停止信号也停止,这在控制上没什么难度啊。

网友:
如果你这几十米的工件是异形的,你可以考虑在从动小车上开孔或者焊接一些其他的挡块之类的工装(就是把从动小车的那一段卡在从动小车上,如果从动小车需要放不同的零件,那就考虑开孔时的位置,保证不同的零件均可以固定好)

网友(点评):
构件重心基本与几何中心重合,但工件都是些非标产品,如果将工件与车辆采用紧固件联结固定的话,客户的成本会增加,工艺节拍会变长,通不过的。

网友:
这就相当于从动车为开关,执行件为主动车,这么远的距离又是变量,还是考虑方案一比较合适。方案二有可能会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工件和后车不能有相对位移,在工件和后车上安装位移开关不就可以了。 上下左右都可以,怕不安全装 ...

   那就把前后驱动换下;前驱动后车卡住,工件会掉落;后驱动在前车上装限位,就算前车卡住,后车也不可能把工件推掉;再加上你说的方案随便哪个,只要能把后车及时停了就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可靠的  装个保险丝, 用电线连接, 只要脱离一点点  电路断开,停机就可以

网友:
两车均设驱动,不同时动,往前时后车驱动,前车靠工件推动,另一方向同理

网友(点评):
这想法不错啊

网友(点评):
多设一台车的驱动装置,成本不划算啊

网友:
可以参考火车车轮结构,采用曲柄摇杆机构将前后两个轮子机械的连在一起

网友(点评):
发现你的连杆太长。。。

网友C:
车的速度是多少?我想问,如果车行走前事先派人把轨道检查一遍,怎么还会有杂物呢?是不是那轨道上经常会掉杂物?如果速度不快,派几个人在后车前面,密切观察,有杂物及时清除。

网友:
设备一大了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的速度是多少?我想问,如果车行走前事先派人把轨道检查一遍,怎么还会有杂物呢?是不是那轨道上经常会掉 ...

车行速度大概在0.5m/s之内。从动车的故障停车是指车的行走装置故障或轨道有不可预测的异物如突然掉入工具或工件等情况。人检查的话只适合于单件生产吧,批量生产靠人是靠不住的。

网友:
zjx0573的方案不错,不过,拉这么长的线,线会下沉,有个挠度的,所以,当车的距离增大时,线要先被拉直才会断,这个长度估计也不短。即使中间有几个地方可以搭一下,这个挠度造成的长度差还是不小。所以,如果能够把线一直平铺在工件上,那才可以。

网友:
两车装无线感应器

网友:
楼主有些问题没说明清楚:
1、运动轨迹,是直线偏多还是综合了弯道较多因素,这会关系到采用怎样方式来判断相对滑动:
2、运动速度,速度大小会影响到安全反馈时间问题;
3、您的工件怎样安放到车体上,工件大概形体,这样方便判断怎样滑动;

网友:
简单,料位移监控控制车

网友:
前后车对调,别说什么不分前后了。一根钢轴+两个万向节的事情,开慢点。好了,多拿点分来,14分神马都下不了

ps,最多前后车牵根线刹车系统并联,搞过的,比你的还长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方案我觉得比较靠谱啊,在从动车上装检测运动的设备,主动车开后一定时间内从动车不开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