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机床间隙补偿,新人求助

楼主(2014-09-28):
今天去别人那干活,钛合金,单面1MM余量,铣外圆大概刀路如图,一开始我铣完了在左上右三个象限点有个痕迹,圆也不规矩,是椭圆。上网一查说是机床间隙,我就用百分表补间隙,补好了还是那样。后来觉得百分表补的值,吃刀的时候应该不一样。就自己琢磨着改。改到最终效果是铣出来尺寸是椭圆45°方向比135°方向大了0.06,直边比圆相对于标准尺寸大了0.1(后来我改了图,画图画小了就没问题了)现在就是那个圆自己改了一下午也没改成正确尺寸,求大神指点一下应该补多少,怎么算的。fanuc 0i系统,国产的机床,型号好像是鼎泰850。他说机床买了不到一年,几乎没用。

楼主:
我用百分表补的间隙X55 Y63   ,最后用活试着补的间隙是X5 Y12

网友:
要求高的回转面靠铣是不现实的,只有镗或车、或者刮。

网友A:
这应该是过象限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间隙造成的,应该在四个过象限的点都会出现,机床间隙小的时候不明显,这与系统是有关系的,私服系统在过象限时没有提前减速

网友B:
要使用过象限补偿,当然,前提是反向间隙要补好。
网上能下载到FANUC的伺服调整资料,有讲过象限补偿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使用过象限补偿,当然,前提是反向间隙要补好。
网上能下载到FANUC的伺服调整资料,有讲过象限补偿的部分 ...

我反向间隙是在机床参数里面改的参数,请问过象限补偿和那个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点评):
不是一会事,也是要调参数。属于伺服优化的内容,你在网上找找。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0XYgXbR3Z_sG190E277xQ_jcLS77RrUx5gic1dHHzB8kbPwpX--DHQuVs2fwmckmE-gJk5-HA5EQFAMveQMPURfX-0_i6mt5Fx7mY5HApi

网友(点评):
多谢还帮忙找,这个我搜到了,但是他讲的是从电脑上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过象限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间隙造成的,应该在四个过象限的点都会出现,机床间隙小的时候不明显, ...

没有减速会造成过切吗,我感觉左上角那个位置比别的地方小了,才造成对角小的

网友(点评):
不会的,只是在过象限的时候有一道突起的亮线痕迹,不是很明显,加工整圆时比较明显

网友C:
不管你这么补,都会有两个点有痕迹,最多痕迹小些,因为这个是机床硬件惯量与电机特性决定了。主要见于一些笨重的机床或电机性能较低的设备。当年类似问题搞了我们好多年好多厂家。
基本上新的BT30日本机就不会有。(比如F的,B的都没有痕,HASS都会有,更不用说台湾机。国产的就不用想,真圆度能进0.04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你这么补,都会有两个点有痕迹,最多痕迹小些,因为这个是机床硬件惯量与电机特性决定了。主要见于一些 ...

一开始痕迹很大,现在补了补痕迹有,但是已经摸不出来了,问题是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过象限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间隙造成的,应该在四个过象限的点都会出现,机床间隙小的时候不明显, ...

那椭圆是什么原因呢,我45°测,比135°明显大

网友:
循圆的问题就得优化伺服了
前提还是你的机床性能要足够好,不然,优化也没有什么用。只能改善。
要用到软件,SERVO GUIDE 。以前用测量板和视波器。

网友D:
最近正好在查询CNC机床
楼主可以告知下  鼎泰的如何吗?看着是组装光机的,不太放心……

网友:
要找人修。
在那里?
电话1392370-3720,深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正好在查询CNC机床
楼主可以告知下  鼎泰的如何吗?看着是组装光机的,不太放心……

鼎泰的就别买啦  千万别图便宜

网友(点评):
哦 …… 好吧 看来还是得买沈阳、大连的…… 只能请老板多出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鼎泰的就别买啦  千万别图便宜

沈阳  大连 在国产中号算可以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