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快换锁具,请教

楼主(2014-09-29):
装载机,抓草机等的快换锁具是怎么个工作原理?样式如图:,
是自动挂上锁紧?还是需要人工在从两侧插销子固定?
明白工程机械的大神们请赐教!

网友:
通常快装附具设计有挂钩,操作员可操作胎具下降后挂上附具,然后再操作伸缩油缸将油缸伸出,将附具锁紧即可操作。
但装载机挂装胎具有个弱点,由于其铲斗的原设计的斗杆结构的原因,当附具下降到底部,附具的倾斜很难调整。

网友:
装载机一般机具上面是钩状,下面两侧有横向的孔。先用大臂上的连接装置伸进钩状结构内,提起大臂再收斗,下面两个横向的孔和连接装置的液压插销同心,通过驱动液压插销实现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