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动态平衡的方案

楼主(2014-09-29):
近段时间在做一台可以升降翻转的工作台,如图,黄色部件为活动的夹具。该夹具要求时刻处于悬浮状态,即无论是否加载工件,整个系统都能够平衡,有点像使用平衡吊,原方案用电机搭配配磁粉离合器驱动,靠调节电流来实现两种状态的平衡,但这样成本会增加许多,不知道还有其它比较经济可行的方案,请大侠们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一点,夹具总重在10公斤左右,负载14公斤

网友(点评):
用的多大的滑轨?

网友(点评):
20的滑轨

网友:
蜗轮减速机?(带自锁)

网友(点评):
现在用的是齿轮减速机,想换掉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用蜗轮蜗杆减速机完全可以啊

网友:
1、导轨上布置制动滑块,通气才可以解除

2、举升驱动改为带锁气缸,任意位置锁定

网友(点评):
大侠可能对我的使用过程有误解,这个平衡是要求夹具部分在任意位置都能停止,且用手稍微用力就可以使它上下移动,和用平衡器一样的效果,只是我这里的负载是变化的

网友(点评):
负载有几种?要实现这种方式代价比较高,如果只有空载和满载两种状态,使用助力机械手的结构就可以满足,如果是多种载荷,就要使用变量阀控制系统了

网友(点评):
目前只有空载和满载两种 状态,以后量产的话要考虑多种负载的,大侠可以说明一下变量阀控制系统吗?

网友:
为啥不在背面安装平衡块(配重)吊住前面的东西呢?用链条连接前后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办法,最初是这样想的,但负载去了之后,配重块也要去掉啊,中间怎么切换是个问题,没有想到好的方法去操作

网友(点评):
此办法可行。切换办法就是离合,离合办法就多了。

网友(点评):
樵总可以说明一下离合的方法吗?我就想不到用什么样的离合装置来切换,因为工件下降到位后释放,此时需要把配重去掉,因为加载配重释放配重的位置不同,所以配重块和离合器之间的控制想不出解决办法,还请樵总明示

网友:
给一个供应商的样本参考

刚才检索专利,发现这个是SMC发明的,目前已经失效
专利申请号:97115830.4
该专利目前欠费,已经失效,你去下载他们的申请文献吧,里面有介绍和说明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不错,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A:
带刹车电机加丝杠驱动,然后丝杆底部安装一个失电抱死的制动器,电机可以由按钮手动控制的。

网友(点评):
电机不能提供两种负载,而且操作起来没有手感,如果按错键了,可能会出现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刹车电机加丝杠驱动,然后丝杆底部安装一个失电抱死的制动器,电机可以由按钮手动控制的。

不需要设定两种负载的。有那种手动触发开关,你手一扳动手柄就能触发的。

网友B:
背面加气缸式配重,配比例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加气缸式配重,配比例减压阀

气缸出力怕是不恒定啊,夹具所夹工件下方还有一与之配合的工件,所以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都要求活动部分用手能轻易将其停止,就像在光滑的平面上移动一个物体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这个气动平衡吊能解决你的问题。
它巧妙地应

气动平衡吊解剖图

用力的平衡原理,令工件在空中形成一种无重力化状态,即:工件的重力被相应的气控系统所平衡,使操作者在对工件的实施搬运操作的过程中,只需很小的操作力。

网友(点评):
我看了这类产品,其工作原理没搞明白,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这是IR英格索兰的

网友C:
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单轴可以实现功能要求,只是可能成本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单轴可以实现功能要求,只是可能成本会高很多

这个成本比我现在用的机构还要贵啊

网友D:
看到了牛眼台,楼主也是做流水线方面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牛眼台,楼主也是做流水线方面的么

是啊,这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作桌

网友E:
再来一张详细一点的剖面图,正常情况下负载会拉动钢丝绳往下运动,钢丝绳绕在滚筒上,带动螺母转动,丝杆固定不动,这时活塞会向右运动,在右腔体充满气体的情况下,就会阻止这种运动趋势。
当然需要一套压力检测系统来平衡内部的气压,以实现空载、负载状况下自动平衡。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我找供应商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肯定比你现在的贵

网友:
5楼的方案可行,可用配重的方法来达到平衡,如下图,控制托板上下方向的位置就能使工件配重G2加载、去载,用气缸就可以轻易实现该动作,这样可以方便做到空载和负载两种平衡状态转换。

网友(点评):
正解,活人常被尿憋死。

网友(点评):
用G1配重抵消掉机构的重力,用G2配重抵消掉负载的重力,G2配重还要能根据负载不同做到多种可选型。我以前做测量设备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来一张详细一点的剖面图,正常情况下负载会拉动钢丝绳往下运动,钢丝绳绕在滚筒上,带动螺母转动,丝杆固 ...

这东西我有用过,你公斤数有些大,会贵的

网友:
采用“机械动力放大器”可解决此问题。钢丝绳A端吊着重物,另一端B绕着滚筒N圈,然后固定B端。滚筒转动时,轻拉B端,A端的重物就会随之上下运动,要停哪里就停在哪里。A端的重量可以随意变化,运动状态可以随意控制,完全可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