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振动和非弹性振动

楼主(2014-09-29):
关于这个主题有大侠研究过吗?我觉得固体振动的微观表现就是弹性变形及弹性波的传导,振动只是其宏观表现。但是我觉得有弹性振动就会有非弹性振动,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
I couldn't agree with you……

more.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没有非弹性振动这回事?

网友(点评):
固体振动的微观表现是应力波的传导,大侠觉得对吗?

网友(点评):
处士的意思是——和你意见一致

网友:
宏观时间及宏观尺度可忽略而已

就好比任何运动由于相对论效应都有长度收缩,只不过在宏观尺度下这个量实在太小了,可视作无穷小量将其忽略,所以在机械工程方面是不考虑相对论效应的

网友(点评):
大侠,我说的意思是是否有不是弹性振动的例子,不是数学问题,就是说固体振动是弹性变形引起的,但是有没有不是弹性变形引起的振动呢?

网友(点评):
大侠,我说的意思是是否有不是弹性振动的例子,不是数学问题,就是说固体振动是弹性变形引起的,但是有没有不是弹性变形引起的振动呢?

网友(点评):
可能与数学有关,但是我想问的是和物理有关系吗?

网友:
物理及工程上都有将高阶非线性视作无穷小量将其忽略的过程,所以抓住主要矛盾就可以了,如果实际情况需要,再添加高阶非线性进行修正即可

网友A:
简单说,弹性振动遵循一定的规律,就是所谓曲线,这个曲线也许是非线性的,但可以描述,并可以重复,

而非弹性振动,是你设定的,就是‘任意的’,可描述,但可以重复,也可以不重复,

举例说,一个轴在某确定载荷、确定速度下的震荡, 只要峰值一定,就可以看出弹性振动,周期与频率是重复的,当外界条件改变了,这个振动就改变了,

而非弹性振动,就是我外加一个震荡源,是我控制的,用闭环来实现,

好好玩吧,玩到一定程度了,就会有人收了你,薪水由你开,那是一个吓人的价码,上周一个公司要请一个玩这个的,问我哪里有,俺说,没有,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大侠指点,但是非弹性振动的物理模型还是不能理解,我现在能理解的就是固体振动的微观表现是应力波的传导,不知道这句话对吗?

网友:
刚好看到计算固有频率。

网友:
推荐大侠读一下邓哈托教授的那本书。

网友:
弹性振动是自激振动,其频率为系统固有频率

非弹性振动是外激振动,其频率为外激励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弹性振动遵循一定的规律,就是所谓曲线,这个曲线也许是非线性的,但可以描述,并可以重复,

而 ...

现在主轴也有主动控制振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