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一台c616车床想改装成车方机,求助

楼主(2014-09-29):
本人开作坊的,没钱,有一台c616车床,想改装成车方机,哪位高人帮忙给设计下

网友A:
刚看视频还有车方机厉害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工件什么样,多长的,批量还是单件,需不需要顶尖?例外感谢你刚刚的回复,我不是干设计的,但也愿意尽绵薄之力

网友B:
要看你的零件图纸,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网友C:
车方机,相对于铣床效率高很多,只能当专机用,不然换配件也相当的麻烦

网友D:
我以为楼主 要的是类似这种结构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楼主 要的是类似这种结构的呢?

您好您好,您这是车内方的,我听说过但是一直没见过,今天总算是开眼了,不过我这里一般都是车外方,两方三方四方六方都有,工件长度还有直径都不大,主要是液压阀上用的一些调整帽调节杆之类的,也有一些需要内六方的不过很小,六个的内六角也能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视频还有车方机厉害

您客气了,我就随便叨叨几句。先谢谢了,我这里的工件一般都是小批量的,单种型号数量三千至五千不等,但是型号很多,大部分需要两方,还有六方.主要是液压阀上用的调节螺帽之类的.工件尺寸都不大.最大的外径50,最小的外径8,长度吗,最长的120.反正16车床上足够折腾开,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合理些的方案.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零件图纸,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零件有很多种,大致上都是液压阀用的调节螺帽还有调节螺杆.这些东西如果要用做标准件的工序没那么大批量,但是用铣床效率就有些低了,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方机,相对于铣床效率高很多,只能当专机用,不然换配件也相当的麻烦

现在又好多数控车方机,可以做到车铣一体,效率相当不错,可是贵呀.我们小作坊哪有那条件,只能自己想办法改装,不过我相信这里这么多高手一定能给我许多启发的,谢谢

网友(点评):
数控的两个轴都是独立的,用系统分别控制两个电机。感觉还是没有齿轮的可靠,不过齿轮的太过笨重

网友(点评):
是的,既需要传动还要考虑中托板怎样进刀控制工件车方尺寸,传动系统确实有些复杂,所以要向各位请教

网友:
接着我上面的图,希望能给你点启发,画的比较简单,大概意思应该清楚了,卡盘和分度圆盘贴合,保证滑动,填点油槽,无需固定,靠弹簧卡销,反向力,憋劲,如果一个不够,多添几个卡销

网友(点评):
受教受教,这个分度机构设计的还真是不错,我得仔细研究一番

网友:
有思路容易,如果要把它变为实际,还得结合车床和产品多研究,和研究好也要修改几遍,建议查查有没有相关物件,借鉴一下

网友:
5楼可以车内方吗

网友(点评):
你想车多大的内方?

网友:
我知道有一种仪表车床是做四方六方的专机,在杭州富阳这边的,很便宜比你去改装便宜多了。你可以网上找一下。金火或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