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s材料车床要加工到Ra0.4

楼主(2014-09-29):
pps材料车床要加工到Ra0.4,有什么办法吗,切削参数,刀具选择

网友A:
用过比较难,加工到1.6就很不错了,实际一般精车才3.2,1.6都是磨床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比较难,加工到1.6就很不错了,实际一般精车才3.2,1.6都是磨床干的。

我现在加工到了0.8,客户要求0.4,这种材料我是用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