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司需求自动换刀的微型电主轴,特请社友帮忙推荐

楼主(2014-09-29):
主轴外径25mm以下,转速0到3000rpm,自动或半自动换刀,刀柄直径3到6mm,可变频调速,若主轴电机尺寸大可做成转角行型,标准品或特制均可。
有意请回帖。谢谢!
预计需求量:30pcs以上。

网友:
有这么小电主轴?还真没见过,找到了资料可以发一份给我么?

楼主:
日本或美国有,但是无自动夹刀功能。估计定制人家不搭理咱。
相信国内能做类似的吧,要求可以降低。

楼主:
一定要搞定阿啊,不然接不到单。有单上百套都是小case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或美国有,但是无自动夹刀功能。估计定制人家不搭理咱。
相信国内能做类似的吧,要求可以降低。

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个电主轴外径25mm用在什么机械上面。这么小的电主轴是微型电机吧?

楼主:
是微型电机,去毛刺

网友:
如果有这种机型,我都想要,转速最好能达到10000rpm,小本日倒是有这种机型,可是太贵了,国内就没有哪个公司能开发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换刀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光学显微镜切换镜头的感觉呢

楼主:
转速3000就够了,不知用精密万向节120度传动什么状况?会不会甩飞?目的是使肥硕的伺服电机偏置。另个难题是自动松夹刀,想参照冲击钻头安装原理,

网友:
机械手上的快换装置有,价格贵的一塌糊涂

网友:
楼主要的可是这个 东西     是请联系我  QQ1957211284

网友:
不知道你的要求是否有修改的空间:
1. 转速10,000~18,000rpm
2. 是否需要进给?
3. 半自动换刀的意思是否是就是手动但是快换的意思?===>如果是,我建议你可以选择ST快换型刀柄
4. 工况是用来做什么?去毛刺?

我推荐两款我们的产品做引子,也行你会感兴趣!
看下附件,如果感兴趣,可以跟我联系。

13375190686  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