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铁丝的剪切强度

楼主(2014-09-29):
大家帮帮忙,普通铁丝直径2mm,剪切强度为多少Kg,谢谢了!!

网友:
铁丝有镀锌的铁丝,不锈钢丝,还有高强度的锰钢丝等等。不知道你说的“普通”的是哪种。
如果是45钢,剪切强度约为178MPa,则剪切力为178×s≈560N,约57公斤力就可以把此铁丝剪断。

网友:
额,这么小的钢丝也能这么算?我用剪子  很小的力就可以剪断吧。

网友(点评):
需要自己设计一个机构剪开铁丝,用于自动化设备上,所以得算算。

网友:
计算可以看材料力学,上面有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