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环(snap ring)用什么材质

楼主(2014-09-29):
本人最近修设备,发现设备手轮处的卡环坏了,计划让加工长做一批,但不清楚是什么材质,各位大侠帮忙看看。照片如下图所示。
卡环分析:有韧性和足够的强度(手感觉出来),另外,表面为黑色(可能是经过防锈处理),这只是我的理解,同时,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网友说45#钢就可以满足要求,是这样吗?

网友:
我感觉是弹簧钢。45号的那种卡进去就变形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45#钢估计会有问题。

网友:
65Mn

网友(点评):
65Mn耐磨性能好

网友(点评):
我们就用这种材料。

网友:
在炼钢过程中,锰是良好的脱氧剂和脱硫剂,一般钢中含锰0.30-0.50%。在碳素钢中加入0.70%以上时就算“锰钢”,较一般钢量的钢不但有足够的韧性,且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提高钢的淬性,改善钢的热加工性能,如16Mn钢比A3屈服点高40%。含锰11-14%的钢有极高的耐磨性,用于挖土机铲斗,球磨机衬板等。锰量增高,减弱钢的抗腐蚀能力,降低焊接性能。

网友:
这个是有国标的,直接采购即可

网友:
这个也叫卡簧,跟原厂要备件稳妥些,不是很紧要也可以直接跟五金城随便买一个。

网友:
楼主考虑一下如果能用标准卡簧代替的话最好,卡簧的韧性和强度都不错。要么向机器厂家订货,这都比单独定做划算的多。要是实在无法替换只能定做,材料选最常用的65Mn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