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工艺的,最近一直在研究图纸中公差问题

楼主(2014-09-29):
本人做机械加工工艺的,最近一直在研究设计图纸中的公差问题,但一直没有头绪求大神帮忙。比如一个轴的迷宫环内空设计公差为0-+0.04mm。相应的轴为0--0.04mm。如果迷宫环的公差加工成0-+0.1mm,也就是间隙大了。这会对产品产生什么影响呢,问设计者他也说不太明白,他就是说按手册选得。我的理解就是对密封产生影响,但是多大影响我也不清楚。这种情况下这个迷宫环是否还能用。还有非标设计公差是否该要求那么严格,如果将公差适当放宽而保证配合公差是否合理。求大神设计者来帮忙回答一下啊谢谢

网友:
孔公差0-+0.04mm 轴公差0--0.04mm
这样的配合会产生刮擦的。加工好的产品就没有公差可言了。你的意思是设计的时候选择0~0.1mm;或者加工好后产品实际超差至0.1mm这样吧?那样间隙有点大。看到“迷宫环”的字样,应该是一种密封的方式。超差了密封性会差一点的。如果是粉尘等微粒公差就要小点;如果是铁销等大的,那就公差就可以大点了。

网友A:
这算旧帖新提吗??想知道你用什么设备加工这个迷宫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旧帖新提吗??想知道你用什么设备加工这个迷宫环??

不用讨论什么设备。现在就加工成这样了,能不能用,会产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能不能用?不是说了,看使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旧帖新提吗??想知道你用什么设备加工这个迷宫环??

还有我想知道为什么选这样的公差配合,就是查手册吗?

网友:
公差大 缝隙就大,密封效果不好。至于为什么公差是那样 ,那是用于大批自动击穿生产时的,公差符合正态分布,所以一般都会做到0.02  这样缝隙就是0。04 这个0.04可以通过实验确定的。密封是靠油膜的,所以必须有缝隙,缝隙太大会漏油,以上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网友:
查看机械手册是有那个必要的,出看一下你估计被耍了

网友(点评):
哈哈,明天拿这个去问哈你们设计那个,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网友:
知道从需求精度推算最小公差带的设计师不多了。当然也存在领导催活急,而且这种单位往往制造是外发的。
我在老国企图面有一项签字栏目是工艺,他的职责是主要审核公差合理性与制造便捷性。
军工更有试制单位审核签字,没有他们的签字,设计再漂亮归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