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保存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29):
请教 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我在一个零件、装配体,我把它打开另存为一个名字,然后对另存为的进行修改,改完保存好后发现原来的那个打开也被修改了?我试着把它保存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果也是一样。谁指点下,谢谢。

网友:
把里面单个零件的名称也改了试试

网友:
我是把原文件复制粘贴后,改名后再修改,否则原文件会被修改,每次点另存的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好像说是否备份关联什么的,从来没有细看过,问题可能就出在这

网友(点评):
3楼回答正确,望楼主采纳,

网友:
2014版保存的要选择保存副本,不替换原有的参考连接

网友:
2012   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喽。   2014版不知道

网友:
你这样保存只是另存了一个总图,零件还都是引用的原有零件,勾选“包括所有的参考的零部件"给别的零部件也加个前缀或后缀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