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竖直方向用同步带轮驱动,精度能否满足

楼主(2014-09-29):
现在在做一款机械手,竖直方向想用伺服电机加同步带驱动,同步带形式为S5M,负载重25KG,行程500mm,最大速度600mm/s,问问大家重复精度能否满足正负0.1mm。

网友A:
是用同步带带动齿轮齿条运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同步带带动齿轮齿条运动吗?

不是的,只有电机、同步带轮、和同步带

网友:
恕我眼拙,没看明白怎么怎么用一条同步带动上下运动的

网友(点评):
没见过同步带驱动机构啊?

网友(点评):
是没有见过在带上加负载的,见识少啊

网友B:
像这种设计结构要达到你想要的0.1,不太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同步带带动齿轮齿条运动吗?

黄色的是同步带,同步带和负载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设计结构要达到你想要的0.1,不太靠谱吧!

我也没把握,但国外的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A:
如果只是靠同步带的话,10丝的精度怕是不好保证,25KG的负载不知道同步带形变有多少

网友:
精度难保证

网友C:
用滚珠丝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靠同步带的话,10丝的精度怕是不好保证,25KG的负载不知道同步带形变有多少

同步带变形是肯定的,我选择的是日本的聚氨酯钢丝线同步带,同步带S5M形式的,因为同步带受力一直向下,同步带受拉变形之后应该会稳定了吧??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机构也想用这种方式,那个负载60公斤。

网友(点评):
没这么用过,直接用同步带加负载,貌似有点冒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滚珠丝杆吧

一直用的丝杠,现在想尝试一下同步带

网友:
用同步带精度不好保证,建议用丝杠,精度可以保证,再者你负重25kg,可以使用丝杠自锁能力保持在既定的位置.

网友:
丝杆传动吧,保险一些

网友:
这样垂直运动不安全,没有自锁,平台会掉下来,最好是用丝杆

网友D:
精度是可以满足的,只要位置反馈是被执行件。
25公斤的载荷同步带也不会有问题, 很多数控机床都用同步带传动进给。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用同步带驱动的话
最好再加两个导向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丝杠比较好吧

网友:
这两天在供应商厂里看到挺多 同步带 带负载的,不过都很轻。
25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是可以满足的,只要位置反馈是被执行件。
25公斤的载荷同步带也不会有问题, 很多数控机床都用同步带传 ...

请问有必要加光栅尺吗?

网友:
滚珠丝杆加精密减速机应该可以达到效果,同步带的磨损系数都不止10丝了

网友E:
很多提升结构都是用步进电机减速器,然后配线轨,配同步带,步进电机可自锁,不存在掉落的危险,精度嘛,主要集中在带本身的变形,0.1说实话,并没有多精,看你选什么样带了。

网友:
而且也看你单次运动的行程,独立的短行程的动作,误差会小,当然,最好加个反馈。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取晶圆的机械手

网友:
竖直方向一般不建议用同步带传动,你的负载25KG,要考虑同步带用旧断裂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必要加光栅尺吗?

我觉得有必要

网友:
同步带负载第一次见,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提升结构都是用步进电机减速器,然后配线轨,配同步带,步进电机可自锁,不存在掉落的危险,精度嘛,主 ...

是的,就是看到美国的设备这么做的,所以想COPY,我打算选择S5M的同步带,聚氨酯钢丝线,日本进口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看到美国的设备这么做的,所以想COPY,我打算选择S5M的同步带,聚氨酯钢丝线,日本进口的

5m的钢丝带,稍宽一点,25kg根本不叫个事,聚氨酯钢丝带的弹性很小,很难感觉出拉伸和缩短,如果同步带那么娇气的话根本不可能应用于工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5m的钢丝带,稍宽一点,25kg根本不叫个事,聚氨酯钢丝带的弹性很小,很难感觉出拉伸和缩短,如果同步带那 ...

恩,打算用25mm宽的,非常感谢,我这个是样品。

网友F:
可以,我们已经做过了,大胆地干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我们已经做过了,大胆地干没问题的

3Q

网友G:
同步带+私服电机组合的机械手0.1mm的精度是没问题的(安你的工况)
但楼主的导向方式可能有问题
我建议导向方式还是选用导轨,精度才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步带+私服电机组合的机械手0.1mm的精度是没问题的(安你的工况)
但楼主的导向方式可能有问题
我建议导 ...

我的导向用的是花键,怎么会不能满足精度呢?

网友H(2016-04-29):
同步带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但是有个问题,同步带多少会有点拉伸,用久了很难保证,特别是垂直方向安装,容易跳齿。建议还是用滚珠丝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步带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但是有个问题,同步带多少会有点拉伸,用久了很难保证,特别是垂直方向安装, ...

这个机构已经做出来了,重复精度没有问题,能够满足正负0.1mm,已经使用快一年了,使用的是进口钢丝同步带

网友:
个人觉得要想达到这个精度不太可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I(2016-06-23):
你的同步带连张紧都没有,应该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同步带连张紧都没有,应该不能

当然有张紧了,用螺钉调节的,没张紧还谈什么精度啊

网友J(2016-11-24):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张紧了,用螺钉调节的,没张紧还谈什么精度啊

敢问大侠  伺服电机是多少W的? 有无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敢问大侠  伺服电机是多少W的? 有无减速器?

安川400瓦带刹车,有减速器,天津罗升的

网友K:
看到你做的这套机构可以达到这么高的精度我也很有信心,因为最近在做一套类似的机构,我的同步带是水平驱动,有滑轨,精度0.02.想问下你的同步带和同步轮那个牌子的。有没有具体型号参考

网友K:
我也想学做一套类似的机构,是水平驱动的,精度0.02,想知道你的同步带和同步轮具体牌子和型号

网友:
0.1?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到你做的这套机构可以达到这么高的精度我也很有信心,因为最近在做一套类似的机构,我的同步带是水平驱动 ...

0.02的精度用同步带很难达到,不知道国内有人能做到吗,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想学做一套类似的机构,是水平驱动的,精度0.02,想知道你的同步带和同步轮具体牌子和型号

我的同步带和同步带轮买的MISUMI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也想弄一个来玩玩。我想问楼主,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在珠三角洲工作?
我就想要一个二轴或三轴的机械手。我的QQ656338656,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肯定可以,就是绝对精度可能比较差

网友:
个人觉得精度0.1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如果同步带用旧断裂的话有负重掉落的风险

网友(2017-01-02):
引用 楼主:
我的同步带和同步带轮买的MISUMI的

我也选的米思米的,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图纸刚完成。

网友(2017-07-07):
同步带保证这个精度,扯得有点大

网友(2020-10-15):
别用,没精度,用的越久精度越差,还会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