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除机床焊接底座变形的振动器

楼主(2014-09-29):
公司最近在做一台设备,底座是焊接的,因为客户催的紧,底座自然时效肯定是来不及了,我以前在网上看到,有种设备,放在焊接件或者铸件上面振动(振动很强烈,噪音很大),振动过后,变形大大减小,就是不知道学名叫什么,社区里大侠见多识广,还请指教。

网友:
还有这种时效方法,MARK学习

网友A:
振动时效 ,是用来消除内应力的 不能说消除变形

网友B:
就是振动时效,属于人工时效的一种,有专门厂家的,我同事搞过一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振动时效,属于人工时效的一种,有专门厂家的,我同事搞过一年多

大侠,这种设备叫什么名称,我在网上搜搜??

网友(点评):
振动时效机。在使用上有其专业知识,不是专业者或看不懂图形曲线者,振动后的效果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时效 ,是用来消除内应力的 不能说消除变形

大侠,消除内应力,也是为了防止变形啊,

网友:
自然时效慢,人工时效多少也管点用吧

网友C:
去应力热处理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应力热处理不行吗?

太大了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炉子啊,再说费用也很高吧??

网友:
振动时效,徐工有的厂的结构件经常用这种工艺。

网友:
振动时效已经有些失落了,效果毕竟有限!

网友:
与其振动时效还不如自己时效,即用火焰切割烘烤焊缝,消除应力,不过这得需要技术,而且效果也较差。

网友D:
华云有一类设备,专门对焊缝的

网友E:
这类消除钢件焊接内应力的设备N年前就常用。感觉不直观,不如用退火工艺效果明显。其原理应该是利用焊接构件的固有频率特性。一个高速偏心的电机产生振动,前提是经其扫描焊接构件的固有频率(工作时要用橡胶垫子把焊接构件架空) 得到固有频率后,经内部单片机计算,控制电机达到某个转速,令其与焊接件产生共振来消除焊接内应力。第一次见那东西的第一想法就是把那东西安装到全是钢件连接的高压电线塔上试下 看是否会让铁塔倒塌。

网友(点评):
有两种,针对焊件的和针对焊缝的

网友F:
一个φ3.5m*18m的窑。做过一次振动时效。花了两千块找外面人做的,过程比较简单,扫描一个频率,振上一段时间。具体能消多少应力,心里就没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云有一类设备,专门对焊缝的

是的,我咨询过了,要2万多,老板有点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φ3.5m*18m的窑。做过一次振动时效。花了两千块找外面人做的,过程比较简单,扫描一个频率,振上一段时 ...

是的,心里是没底,只有通过时间来证明,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消除钢件焊接内应力的设备N年前就常用。感觉不直观,不如用退火工艺效果明显。其原理应该是利用焊接构件 ...

是的,肯定没有热处理好,可是这边没有那么大的炉子,远了也麻烦。

网友:
运到做铸件回火的厂里去烧一下

网友:
以前做大型焊接体的振动时效效果不怎么好,感觉那就是糊弄人的,最好还是热处理去退火

网友:
这个效果比自然失效差很多的,你可以去当地的自动焊设备生产厂家问问的,他们一般都有这个东西,就是震动时效。

网友:
焊接床身很多都用的震动时效,这个使用的时候震源位置,震动频率什么的都有讲究。

网友:
振动时效,不过效果一般,很少用!

网友(2015-01-07):
机床消除振动也是有方法的!

网友:
还是得热处理,退火才来的快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震动消除应力的方法

网友:
请问底座一般自然时效多长时间?

网友(2015-04-25):
振动时效,不过效果一般,现在很少用。热处理,退火好些

网友:
振动时效,效果一般,且不确定 。一般我们对重要的焊接床身进行退火处理,对不重要的机架或大件的精加工之前做振动时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