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请教车床尾顶轴套和轴的是什么配合?

楼主(2014-09-29):
一直想知道车床尾顶轴套和轴的是什么配合,可是又不知道哪里找资料,特来请教。

另外好像钻铣床的主轴和轴套,上下滑动的部分是什么配合的?应该和车床尾顶的配合一样的吧?

网友:
最小的间隙配合

网友:
到科技书店找制图书上好像有例图!
      记得刚入行时,有一个车床大修。修床面以后尾座就得动。被维修班长找了去给出个图去加工。各种心里没底。给同学打电话问那个单位有这张图。找到后将轴加粗,扩孔抬高。原汁原味的图就成了。过后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