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阀?

楼主(2014-09-30):
有没有这样一种阀?直接接气源,阀打开,工作几秒后自动关闭;如果想让阀继续工作,必须把气管里的空气排掉,重新接气源,阀才可以重新工作。
品牌joyner   型号SUH310502S/J291080007

网友:
用二位三通的阀,R和控制口接进气,A接工作,P口封堵,你看满足要求吗?

网友(点评):
这种阀只能解决我前面说的那句话,后面那句话也很重要的。

网友(点评):
“如果想让阀继续工作,必须把气管里的空气排掉,重新接气源,阀才可以重新工作。”是这句吗? 只要进气端有气,此阀会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把进气管里的空气排掉,重新接气源,阀就可以重新工作。

网友(点评):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可能是我理解有误。你发个工作流程图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
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
猜猜这个工作原理:阀板有弹簧控制常闭,接气后压力不等被冲开,两端压力平衡后阀板被弹簧关上,不过这样的话要重新打开阀门只需要放气就好了,不需要重新拔插气源接口。

坐等高人。

网友(点评):
德国的品牌,型号已经给出。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可以替代这种功能的。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可能我没描述清楚。重新打开阀门的条件是气管里的气给排空了。 他这个另一边是接的2位5通的机械阀。两个出气口轮流坐庄。其中的一个出气口是连接我这个阀的。 大侠一看就是高人,原理描述的基本这样的

网友(点评):
有型号发出来看看资料再找。

网友(点评):
有型号发出来,看看资料再找。

网友:
组合就可以,两位三通电磁阀做进气控制,后面接一个延时气控阀(常开),先导气同主气路并联。
动作时电磁阀工作,气控阀开始也出气。随着先导延时关闭,工作口断气。电磁阀断电排气后可再次循环动作。

网友(点评):
嗯,我这个用简单的电磁阀也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样PLC就要增加一个控制信号。原先的结构是一个气控阀。我在不改变气路结构上,看看可以替换不,实在不行在用电磁阀。

网友(点评):
看了你们讨论的我觉得上面的阀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了。二位五通阀的一个工作口出气,接三通到控制口和R口,P口封堵,延时一段时间后RA关断;当二位五通阀排气时,整个管路的气排空,装备下一个工作循环。

网友(点评):
两位五通延时气控阀可以实现自动的循环,但如果要可控的还得有外接的电磁阀才行。

网友:
你到纺织印染方面早轧车加压系统里的“快排”或者叫什么名字。就是气源一撤前面的气自动就排出来!

网友:
找到一家
http://detail.1688.com/pic/38038023583.html
用三通并到气缸进气管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