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测量圆度、圆柱度、同轴度?

楼主(2014-09-30):
       需要检测轴套的精度,其内孔直径只有10毫米,检测项目为内外圆圆度、圆柱度、同轴度,生产厂家说其圆柱度在1μ以内,同轴度0.5μ,精度比较高,哪里可以测试?有知道的请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三坐标貌似可以,找附近的厂子吧

网友:
送去计量单位也可以!!!!!

网友:
圆度仪啊

网友:
用 “圆度圆柱度测量仪”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
我们是三坐标

网友:
0.5微米的工件能检测的比较少,进口的三坐标能达到2微米以内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用三坐标检测不太合适。

网友:
用泰勒的圆柱度仪
可以去计量单位

网友:
精度太高了,而且要看零件尺寸大小及数量。
我估计一般地儿接不了这活。要量0.5μm的活,量具本身分辨率至少得0.05μm
国内有这检测设备的不多啊。计量室量这活要等温24小时,如果是数量比较多的话,别人啥也不干就给你
量这个活了,价钱也海了去了。几个件还有可能给量。

网友:
精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