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螺旋伞齿为何加工不动?

楼主(2014-09-30):
加工螺旋伞齿为何加工不动?
为何12Cr2Ni4A为何为何会那么硬?加工螺旋伞齿为什么那么难?
插齿插不动。
直径300mm
已经找了3个加工厂了。。
请问加工12Cr2Ni4A材质的螺旋伞齿的刀具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直径470的螺旋伞齿轮,不过是40Cr的材质,调质精车后滚齿没有什么加工难度,刚才查了一下12Cr2Ni4A的资料,该材料锻打后正火,硬度仍然很高,要长时间高温回火,不知工艺上是否少了这一环,还是需要特殊的刀具

网友:
敢问楼主用的哪家的机床?还能插螺旋伞齿轮?
还有楼主的这个螺旋伞齿轮用在什么场合?有些啥要求?可否用常规的齿轮材料代替?
如果是需要硬齿面,怎么不先铣齿,硬化,再磨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