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大型设备驱动装置一般为电驱动而非液压驱动?

楼主(2014-09-30):
求教:
1.为啥大型设备驱动装置一般为电驱动而非液压驱动,而小型多为液压驱动而非电驱动?
但是大型起重机底盘依旧多为液压驱动,而下面这个移动破碎站反而是电驱动?
2.如何区分应用场合?

此图为克虏伯的移动破碎站的驱动部位特写,如此巨大的机械为啥用电动机驱动而不用液压驱动?

我自己总结的是:
液压驱动有:
1.传动功率大,低速、平稳;2.有过载保护能力;3.传动布置灵活。
电驱动有:
1.统一的电源管理。
2.灵活的动力电机的转速调节很容易,反转也很容易。

3.方便的主机布置。

4.低噪音,低震动。
只是小弟自己琢磨的一些特点,不知道对错希望各位大师指正。
不过以上小弟自己总结的优缺点无法解答我上面所写的两个问题。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
主要是效率考虑,液压驱动比机械的驱动效率低,大致低15%,对于大型机械,效率是一个很重要重要的考虑,

对于小型机械,液压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有时价格比较低,控制方便,

但对大型设备,可以采用变频,开关磁阻、液力耦合,大型行星系,这些东西的综合应用,可以提高效率,降低设备使用成本,

具体哪个好,是有一套复杂的论证系统的,要做多个方案,对成本综合计算,得出结果,再结合甲方,专家,多方论证确定的,不是设计单方可以决定的,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两者皆可行,只是一个综合对比的结果,有时候往往看总工的设计偏好?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大侠?

网友(点评):
8哥说的是规范你说的是国情。

网友(点评):
不是哪个总工的设计偏好,是具体数据,综合考虑效率,花费,生产能力等,必然电铲比较贵,生产能力大,寿命长,而液压铲重量轻,移动方便,我玩露天矿计算,就综合计算这些数据,论证好多天,不是谁随便说了定的,

网友(点评):
液压系统是不是比电器系统故障率高?维护成本也应该高

网友(点评):
液压系统本身也不适合某些大型场合,比如连续工作的条件,油品会很快失效的的,另外,其散热也不如电气系统简单,再者,液压系统本身有电气系统,在故障环节上就多,以后我发一个中型设备的论证资料,大家就懂了,

网友(点评):
期待8爷能发些对你老来说是没用的资料。(那对我们来说是宝贝啊)

网友(点评):
真的是受教了,在机械社区多次发帖,98大侠多次指点,每次都学到很多!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也有过这样的疑问,进来学习

网友:
看了学到很多

网友:
应该是根据设备具体要达到什么样功能及效果,论证后选择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