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4-09-30):
AUTO CAD 想把标注尺寸的快捷键DLI改为Q,在工具/编辑自定义文件/程序参数  里面把DLI改为Q,快捷键确实变成了Q,但是这CAD软件时不时的出现卡机,标题栏丢失命令等现象,不得不重新安装软件,快捷键也不敢改了,还是之前的DLI,
请问我这种修改快捷键的方法对吗?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现象?该怎么正确修改快捷键?谢谢!

网友:
我在参数里面把常用的快捷键都改过了,不过改之前先确认要改的快捷键原来存不存在   cad卡顿问题估计不是因为改快捷键,你试试下面的:选项--系统--性能设置--手动调节--启用硬件加速 (开启或者关闭)

网友:
改过,没问题,看是不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