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损坏,如图,请教

楼主(2014-09-30):
ALPHA减速机齿轮
GUDEL齿条
模数3的
成熟产品,这个在调试好客户用了一个月出的问题。图片上断了很多齿。客户说没有异物进去,结构上一般也不会有东西卡进去。
这样断,是个什么情况。要放假了,大侠有空看看呗。

网友:
没有异物,正常负载使用的话,很少有断齿的情况,貌似冲击造成的,负载不均匀

网友A:
有异物把硌牙给下来了!就是自己掉下来的。看样只有齿端接触,就蹦下来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的热心回复。客户应该是怕承担一定责任非说没掉东西进去。导致判断故障浪费了时间。 最终是更换减速机齿轮和受损齿条。并在结构前前后后有可能的间隙都尽量多盖住了。

网友:
有异物把牙给硌下来了!

网友:
崩牙!同三楼一个意见。

网友:
齿轮齿条入检有吗?有异常吗?

网友:
韩国桁架机械手?

网友:
驱动电机有多大?应该有异物

网友:
齿轮什么材料,热处理、工况什么的请先介绍!

网友:
看看那个配合孔就晓得是"中国制造"。
中国小作坊起家的就这样。
理直气壮:我们已经这样干了几年了,成熟产品。

网友(点评):
瑞士的,他这个可能是韩国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异物把硌牙给下来了!就是自己掉下来的。看样只有齿端接触,就蹦下来了!

客户非说没异物。
有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哪里进去的,我们也好在结构上多加些防护。
客户为了让你赔东西会隐瞒一些信息。
另外最怕的如果不是异物,因为装配精度什么的导致的断齿,换了又断了怎么办。

网友(点评):
@@@有异物把硌牙给下来了!就是自己掉下来的。看样只有齿端接触,就蹦下来了!@@@ 以上我说了,只有齿一端,或者只有两端接触,而中间不接触,就会从齿端把齿崩断。崩断掉下来的东西就是异物,就会把牙咯掉。

网友(点评):
你擦擦干净,看看接触情况。

网友:
是不是热处理出问题了??

网友:
   用这种减速机的,应该是在激光切割机上吧,那种速度较快,是不是有撞击!

网友:
冲击力大导致的

网友:
如果不是材料有裂纹,那基本可以断定是异物卡住了吧!

网友:
1.冲击大,缺油,有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