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锁紧机构,请教

楼主(2014-09-30):
各位大侠:现在需要一个按钮式机构,按一下就可调,松开就锁紧,考虑了半天没有太合适方案。画了一个下图所示,但是觉得不太靠谱,

求大神们建议!越可靠,简单越好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快速夹具

网友:
你这咋那么像老式冲床插销式离合器。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大侠可否上个图

网友:
为啥不用杠杆,不比这简单么?

网友:
利用连杆的死点来锁紧可考虑

网友:
按钮只是用来解锁?

是否要其承担调整功能?

网友(点评):
就是解锁就行,调节用手

网友(点评):
锁紧是单向还是双向的?比如向前运动锁住,或者前后运动都锁住

网友(点评):
回大侠:双向锁紧,而且不用摩擦式的最好

网友:
给你支一招   你可以参考    大力钳的   结构。

网友:
这个没看懂

楼主:
十月一外出看到宾馆里洗澡用喷头固定在管上的方式,按一下就可上下活动,松开即锁紧

网友:
弹簧加一对内外齿轮比较简单可靠吧

网友(点评):
此处结构要求越简单紧凑越好,齿轮可能有点复杂了

网友:
lu 的压紧力就是弹簧的弹力吗??

网友(点评):
图上是的,不过不够可靠,正考虑做成插销式

网友:
给一个结构给你参考

这是Festo的带锁气缸的锁紧装置

解锁:箭头处的简易活塞往下运动,斜口碰到两个夹紧块,导致夹紧块转动,使得活塞杆解锁(活塞杆失去夹持力,也就失去摩擦力)

锁定:简易活塞的外力卸载,弹簧迫使简易活塞回位,夹紧块受内部弹簧左右,向两侧撑开,重新夹持活塞杆,活塞杆双向运动都不可行,故可以实现双向锁定。

它实际上是楔形块卡锁结构,类似超越离合器,但超越离合器都是在圆周方向上锁定,这个是在轴向上锁定。

网友:
开几个槽做限位不行吗,个人愚见

网友:
大力钳的结构

网友:
圆珠笔结构,按一下,书写头出来,按别外一边,书写头缩回!

网友:
没搞懂机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