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力学的许用应力的计算

楼主(2014-10-01):
从结构承载能力这个观点看,应该使结构中的最大应力保持在低于其比例极限就好了,因为这样卸载后就不会有永久变形,但是为什么许用应力的计算公式 是用屈服应力/安全系数呢?
看了几本书,就算是老外的书也没有具体细讲这个公式的由来,特来社区求助,希望得到各位的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0-1 15:45):
因为楼主是看到书上那张图,看到屈服极限点高于比例极限点,然后许用应力=[屈服极限]/安全系数,为什么拿高的屈服极限去除,不拿低的比例极限去除,这样才能更安全啊,其实楼主的本意是这个,没有表达清楚见谅

网友A:
逻辑正确才有结果正确

材料破坏时的应力称为极限应力,脆性材料断裂时的应力是强度极限,塑料材料断裂时的应力是屈服点,所以楼主刚开始的论述就有不当之处,还大谈什么欧美论述呢。
为了保证构件有足够的应力,构件在载荷的作用下,其最大实际工作应力显然应低于其极限应力。而在强度计算中,为了保证构件正常安全地工作,就要具备必要的强度储备,把极限应力除以大于1的系数,并将结果称为许用应力。大于1的系数称为安全系数,安全系数一方面考虑给构件必要的强度储备,另一方面,考虑到强度计算中有些量本身就存在着误差。
为了保证构件安全可靠的正常工作,必须使构件内的最大工作应力不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
本身力学计算就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上的,符合实际了,证明假设成立;不符合实际,修正假设。
998的原话:任何计算,都有假设,没有假设,没法开始最初的环节,就是没法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材料破坏时的应力称为极限应力,脆性材料断裂时的应力是强度极限,塑料材料断裂时的应力是屈服点,所以楼主 ...

“塑料材料断裂时的应力是屈服点”,错了。
塑性材料屈服与断裂是2个概念。

网友(点评):
谁说是一个概念,你眼瞎了

网友(点评):
何需文字上的争辩呢?中文从来就是可以多意解。用材料拉伸试验曲线图就明了啥是啥了。

网友(点评):
谁对谁错,我也不说了,多说了,得罪人。他错就让他错下去吧。哈哈。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塑性材料,比例极限和屈服很接近,而且测量方便,材料达到屈服后塑性变形量非常小的,所以用屈服代替比例,在加安全系数就是了。。对于天花板的,塑性材料失效的是屈服,破坏的可是抗拉极限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主的帖子哪句话可以让你幻化成塑料材料

网友(点评):
但是为什么许用应力的计算公式 是用屈服应力/安全系数呢? 楼主这句话你看不出来说的是塑性吗,难道你认为脆性材料有屈服应力

网友(点评):
我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本意就是想问 这个公式为什么去拿屈服应力去除以安全系数?而不拿比例极限去除, 但是书中指描述道比例极限和弹性极限接近,然后工程上一直用比例极限这个概念,但是没看到屈服点和比例极...

网友(点评):
没看到屈服应力和比例极限接近,但是看到书上的附图看到是屈服极限高于比例极限的

网友(点评):
哎,比例之后弹性在到屈服,应力是在增加的的,比较小,但变形量增加比较大。这也是极限状态法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塑料材料断裂时的应力是屈服点”,错了。
 塑性材料屈服与断裂是2个概念。

明显是你对基础知识掌握不牢,我说的是材料破坏时的应力为极限应力,什么叫破坏,断裂和明显的塑料变形统称为破坏。塑料材料屈服时出现明显的塑性变形,此时的应力为屈服点,对于塑性材料取屈服点为其极限应力。脆性材料断裂时的应力为强度极限,取强度极限为极限应力。

网友(点评):
我就呵呵了,Pascal针对的是“塑料材料断裂时的应力是屈服点”这句话,难道不是错的??还说人家基础补牢

网友:
塑料材料断裂时的应力是屈服点,

对各变化点术语和位置,可以参阅  GB/T 228.1-2010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厦门大学 (挖坑)
图9-2非晶态聚合物的应力-应变曲线

图9-3晶态聚合物的应力-应变曲线

网友(点评):
这个图上没标明比例极限所在的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塑性材料,比例极限和屈服很接近,而且测量方便,材料达到屈服后塑性变形量非常小的,所以用屈服 ...

是的,我说的真的是弹塑性材料,就是钢铁一类的,没有贴上应力应变图,抱歉

网友(点评):
比列极限,可以理解为,应力应变线性关系的最高点。为什么要考虑安全系数,那就是考虑实际结构的使用状态,材料,加工等因数综合来的。有的结构材料虽然是塑性的,但是为了充分利用材料,也会采用强度极限。

网友:
典型塑性材料,EX :低碳钢,超过屈服极限后会出现显著的塑性变形,而超过比例极限只会产生一小部分塑性变形。
翻出笔记:
苏联前辈说:“许用应力不应该理解为随材料而变化的一定的应力,而是根据一定的公式计算零件所允许的应力”;

网友(点评):
想必这个苏联人应该是铁摩了,但是还是看不懂这句话啊,希望大神还能再讲讲

网友(点评):
工程设计时也不是屈服除以安全系数就可以的,得依据材料的特性,计算屈强比,在进行计算许用应力

网友(点评):
作者谁我忘了,是研究汽车传动部件设计的,60年代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个零件根据其特性来计算,不只是静强度,还有其余的极限状态,这些在机械设计课程里都是有讲的

网友(点评):
量变引起质变,一方面是屈服强度好测量,另外一个方面少量的量变是可以允许的,再说还要进一步”系数“的修正

楼主:
补充的应力应变图

网友(点评):
b点上方有个上屈服强度,C点附近有个下屈服强度(σs);即使你选用σp 也同样会产生蠕变、疲劳、松弛和腐蚀等等。

网友(点评):
大侠意思是否就是选用屈服应力来计算,真是因为其比较好测量?

网友:
楼主对比例极限和屈服极限认识的还是不清楚,混在一块了
再看看什么是屈服极限,什么是比例极限就明白了,
工程上为保证安全,用屈服极限肯定没错了,用比例极限保证安全,才是不合适的,
而比例极限,一般是弹簧材料特别看中的,主要是为了获得良好的比例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你对基础知识掌握不牢,我说的是材料破坏时的应力为极限应力,什么叫破坏,断裂和明显的塑料变形统 ...

1. 好吧,我基础知识不牢,我继续学习。你能否解释下你的原话“塑料材料断裂时的应力是屈服点“?
2. 天花板也是社区的老人了,你在3楼的点评,我虽然不认为是骂人,但心里还是有些许不快。
   纯技术贴,你若认为我哪里说得不对,指出来就是了。

网友:
1,首先,比例极限和弹性极限 在数值上很接近,一般不予区分
2,许用应力的定义“不允许较大塑性变形的出现”,对于塑性材料,对应塑性变形的极限指的是屈服极限,所以从字面的意思上讲,用屈服极限去算许用应力,是可以理解的。
对脆性材料,这个极限是强度极限,所以对脆性材料计算许用应力,是使用强度极限/安全系数。
其实楼主就是稍微较真儿了点儿……我吃两碗饭吃饱,三碗吃撑。那么许吃饭量应该用哪个来计算呢。。。。你管他呢,哪个都差不多,吃饱了就行。

网友:
学习了,高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