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中纯剪切描述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10-01):
如图所示,歪曲成菱形了,斜边肯定比原来的正方形边长长啊,
为什么作者说微元的边长没有发生变化呢

网友A:
LZ看书很认真。
长度不变的理由,书上已经解释了。
图形上,严格地说,剪切后ab边比原先的ab边要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看书很认真。
长度不变的理由,书上已经解释了。
图形上,严格地说,剪切后ab边比原先的ab边要矮一点。

关于早上我发的关于材料力学的2个问题,看到你都有回答,小弟在此向你表示感谢,希望后面看到的问题还能向兄台请教

网友(点评):
大侠客气。咱们互相讨论,你的问题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看书很认真。
长度不变的理由,书上已经解释了。
图形上,严格地说,剪切后ab边比原先的ab边要矮一点。

小弟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考虑到材料力学中的小变形假设,是否意味着画图的时候作者故意画成ab边没有发生降低

网友(点评):
7楼回复的很好。

网友:
小变形假设,简化问题的难度

网友(点评):
就是说作者是知道其实ab边应该矮一点的,但是还是画成一样高了,是因为遵循小变形假设吗?

网友(点评):
作者画图方便,作者只是要画个大体的趋势,在几何里当然要矮一些

网友:
楼主对“纯剪切”描述的理解还不够深,找找图片来辅助理解将会更好的得到学习效果。

金属的纯剪切是发生在什么微观部位?

网友(点评):
是啊,以前学的忘光了,材料力学刚开始看,但是百度纯剪切看到的都是和我贴的差不多的微元的图片

网友:
呵呵,楼主看书还真是仔细,这个画图的问题吧,严格的说把斜的画的矮一些,
这个也可以理解成小变形的问题,或者数学上来说,也是高阶无穷小的概念,微元无穷小的时候,边的差就是高阶的无穷小了
在力学上面,所谓的小变形,
是在力学分析的时候,是使用变形前的几何形状还是变形后的几何形状,所得到的结果差别,是可以忽略的,这个才是力学上的小变形问题,
与小变形相对应的,肯定有大变形问题,

所以这个图不能说是错的,楼主看书还是很仔细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