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工艺方案求教

楼主(2014-10-01):
有该材料直轴现为锻造毛坯准备投入机加。报告为现状,和最终产品无异。请社友给掌掌眼!提提建议。祝节日快乐呀!

网友:
什么意思?毛坯件和最终成品件的各种技术要求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 可能,要么就是你的材质报告单有问题,要么就是你的技术要求有问题!!!!如果两个都没有问题 ,那不更好解决么,你只要解决在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行,也即是说只要解决内应力的问题就行呀!!!

网友(点评):
就是产品终检技术要求和这个差不多就没有贴。现在是硬度在HB350以上,机加厂都不愿意接。

网友(点评):
材质37CrNi3A

网友(点评):
什么样的件呀,HB350加工难度不大呀!!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