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高手帮看一下这样的格式对吗?

楼主(2014-10-01):
while.......do1
.......
while.......do2
......
while........do3
........
end3
while......do3
......
end3
.....
end2
......
end1
这样的格式对吗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数控车床

网友B:
我还就用过一个的,连续这么多个,还没试过,格式正确的 ,应该没问题,上车床试验下好过你在这问

网友:
不是常用的G代码

网友:
就是宏程序的条件语句。宏程序里常用到的条件转移方式
while......do3
......
这个语句连续出现两次,你确定不是写重复?两句内容实际是可以不一样的。

因为DO后面只能是1,2,3这三个数字,有时嵌套多了,会被绕晕。
我还是喜欢IF语句,虽然WHILE语句比较高效。

网友:
可以,语法上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可以

真的吗,有谁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就用过一个的,连续这么多个,还没试过,格式正确的 ,应该没问题,上车床试验下好过你在这问

现在没上班没有机床试

网友D:
三层嵌套罢了 格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层嵌套罢了 格式没问题

第三层是两我个循环·

网友(点评):
哦 没仔细看 这样是不行的 可以加IF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有谁用过吗?

我自己没这么写过,但在机床上见别人这么写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三层是两我个循环·

能说说为什么不行吗,有试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