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系统压力升不上来

楼主(2014-10-01):
系统压力要求250bar,现在只能达到180bar,影响系统压力的损失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
先查一下溢流阀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还有油箱是否冒泡,泵是否开裂?蓄能器压力是否正常?

网友B:
溢流阀处于18Mpa 是否可降?如果此压力一直不变的话考虑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C:
第一先看看溢流阀,你们用的是什么溢流阀。可能是油比较脏溢流阀的阀心卡在阻尼孔回不了位。把阀拆下来,清洗一下就好了。
关键液压特别怕脏。

网友D:
系统压力要求250bar,是不是现在实际使用达到180bar,液压执行元件(油缸)正常动作?负载的大小决定工作压力的大小

网友:
检查系统溢流阀先, 再检查系统执行机构或者控制阀的问题, 这些都问题 就可以找液压泵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油箱是否冒泡,泵是否开裂?蓄能器压力是否正常?

油箱正常,泵也完好,这套系统没有蓄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处于18Mpa 是否可降?如果此压力一直不变的话考虑溢流阀的问题

系统压力处于180bar时,压力不降,维持于此压力

网友(点评):
考虑下阀芯是否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先看看溢流阀,你们用的是什么溢流阀。可能是油比较脏溢流阀的阀心卡在阻尼孔回不了位。把阀拆下来,清 ...

力士乐的溢流阀,主油路上的溢流阀未拆卸,分路上的溢流阀都拆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压力要求250bar,是不是现在实际使用达到180bar,液压执行元件(油缸)正常动作?负载的大小决定工作压 ...

油缸工作正常,前段时间观察到系统压力差不多到250bar了,没有现在差的这么多

网友D:
油缸能正常工作就行,至于压力下来了,那是好事,电力消耗少了。如果你想验证液压系统是不是好的,方法:开闭油缸油路上的检修球阀(调小流量阀),看压力是不是溢流阀设定压力(压力升高),如果系统配置完善的,应该有欠压、超压报警装置

网友:
先检查你的溢流阀是否正常设置,阻尼孔是否堵塞。管路布置是否合理?你的主油泵是不是真货,压力能不能建立起来?

网友:
是不是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缸能正常工作就行,至于压力下来了,那是好事,电力消耗少了。如果你想验证液压系统是不是好的,方法:开 ...

 没见过报警装置,楼主可否讲讲。

网友:
过来学习。谢谢高手们的回答。

网友:
顶上去,特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是新设备吗  如果是新设备可以排除液压缸窜油问题,看一下溢流阀。

网友:
首先检查溢流阀的溢流设定压力有没有那么大,也有可能油液污染堵塞了阻尼小孔

网友(2014-11-02):
泵上是否有调节装置,其次在看溢流阀

网友:
系统原理什么样的?是原来可以达到250bar吗?一般跟泵/溢流阀设定/负载/油缸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缸能正常工作就行,至于压力下来了,那是好事,电力消耗少了。如果你想验证液压系统是不是好的,方法:开 ...

??电器的问题?

网友(2015-05-02):
油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