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的插销怎样折弯?求简单经济的方法。

楼主(2014-10-02):
现有5MM不锈钢直条,想折成 插销,求简单经济的方法。望指点,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成品

没有刚好这个这尺寸的

网友:
烧红了用铁钳折弯,有虎头钳更好

网友B:
为什么要做非标的插销,不选用标准的

网友:
有标准用标准的,没有再做,这个好做的,只要折弯模具的地方有点圆弧槽子就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做非标的插销,不选用标准的

不是用在门上的普通插销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简单模具,手锤砸出来

网友:
弯管机可以吗?还有是不锈钢条?做成实心插销?我觉得,多找找看用现成的吧~

网友:
去找建筑的钢精工,太简单了

网友:
折弯机直接弯吧

网友:
我做过冷弯弹弓,8毫米粗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冷弯弹弓,参考一下。

网友:
虽说有折弯机,但杀鸡用了牛刀,上上下下都觉得蠢,倒不如找个手动

网友:
要是做一两个的话,买个长一点的,回来再切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