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钻孔最佳方法 求一个

楼主(2014-10-03):
      钻套????还是??

网友:
先用同直径键槽刀扎平,再定心,最后钻孔。

网友A:
刚才回复了,怎么没了?
先用相同直径的键槽铣刀扎平,然后定心,再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回复了,怎么没了?
先用相同直径的键槽铣刀扎平,然后定心,再钻孔。

谢谢,学习了

网友B:
斜面先锪平,再钻孔。

网友(点评):
如果工艺不允许锪平呢?

网友(点评):
同斜面钻套。。,

网友C:
看加工件数了,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线切割与之斜面角度相配的工装卡具,很方便且效率高

网友:
用加工中心

网友:
鍏堥摚鍚庨捇

网友:
搞个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面先锪平,再钻孔。

锪平的面小于最终钻孔直径就行了

网友:
用铣刀锪一个小平台,让钻尖不打滑

网友:
图纸没有标注孔径与材质,如果孔径较大,也比较短时直接上套料空心钻打孔也是最简单的,切削量最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回复了,怎么没了?
先用相同直径的键槽铣刀扎平,然后定心,再钻孔。

两道工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加工件数了,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线切割与之斜面角度相配的工装卡具,很方便且效率高

肯定是量产的啦呵呵
1W+ /月

卡具是垫平 若用上钻套  钻头钻孔 钻套磨损的应该不少

网友:
批量还是做钻模划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道工序出来??

我说的加工中心呀,你要看什么设备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加工中心呀,你要看什么设备做

血本无归

设备

网友D:
用快速钻高转速直接钻,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快速钻高转速直接钻,没问题。

钻头受得了me?

网友:
如果斜度不大的话直接先定心钻,然后钻通。斜度大的话就需要先锪平了。

网友:
关键得看批量,批量小,临时在立加做就行,用铣刀先铣个平面,再钻孔;批量大做钻夹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受得了me?

图纸没有标注孔径与材质?也没说你有什么设备?加工中心有吗?......你叫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E:
用U钻吧,一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U钻吧,一次成型

普通台钻可以用吗

网友(点评):
没试过,估计有点困难,u钻转速高,轴向力比较大,而且需要内冷

网友F:
量大的话做个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大的话做个夹具。

钻套吗?

网友:
要锪平再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