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订做数控分度头的??

楼主(2014-10-03):
  需要几台数控分度头,哪有可以订做数控分度头的,中空,电机位在上部(一般的都是在侧位),伺服任意分度的

网友A:
烟台环球分度头

网友B:
是类似于这种的么?

网友C:
中空直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类似于这种的么?

很正确,确实类似于这种,你这个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台环球分度头

可以问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空直径多少?

有个20到30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正确,确实类似于这种,你这个是哪里的

是我自己曾经做过的,因为在国内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自己曾经做过的,因为在国内买不到.

你做的?精度怎么样啊,价格几何,还是配套改装用的?

网友B:
这里面的关键技术就是蜗轮副,是双导程蜗杆,还有就是间隙调整机构,至于精度吗,你想在连续运转下,能保证在指定的角度内,能在±5”内,或断续分度能保证±3”不就行了,另外还看需不需要制动机构,价格要看你需求的外形大小,以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的关键技术就是蜗轮副,是双导程蜗杆,还有就是间隙调整机构,至于精度吗,你想在连续运转下,能保证在指定 ...

125大小的,需要有液压或气压刹车的,其它没有什么了 ,这个精度可以满足,希望价格实惠太贵吃不消呀

网友D: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你是哪里   个人做还是你公司做

网友(2018-01-15):
烟台成锦机械,主营数控转台,分度盘,分度头,气动分度盘,还行咨询1565353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