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轴断裂

楼主(2014-10-03):
ZSY355-50减速机,前天检查只是发现轴端有渗油现象,振动值在6.0以内,感觉运行还算比较平稳,今天就发生这事。由于无备机,准备用23齿的轴换到目前17的上面用,不知可否,请同仁给出宝贵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成,,,,,,,

请明示,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下解答灰常清楚

网友:
中心距一样否?螺旋角一样否?模数一样否?轴径一样否?出来的速比有要求否?。。。。。。。

网友B:
齿数不一样,中心距不一样了,23齿的装不上去。
测绘再重做,周期比较长,
建议向厂家买备件,这种标准箱的零件人家库存里可能有现成的。

如果其他尺寸都符合的话,你可以把整个第一级的齿轴和齿轮全换掉。
还有就是速比的变动对你的设备影响大不?

楼主:
没那么高的要求,就是普通石灰石输送机,我现在的缓急措施是:先把原尺寸测绘,再将空位处切割去50-100mm,找一段45号圆钢打剖口焊接,在车床较正车出轴承位及联轴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数不一样,中心距不一样了,23齿的装不上去。
测绘再重做,周期比较长,
建议向厂家买备件,这种标准箱 ...

没那么高的要求,就是普通石灰石输送机,我现在的缓急措施是:先把原尺寸测绘,再将空位处切割去50-100mm,找一段45号圆钢打剖口焊接,在车床较正车出轴承位及联轴器位。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这种齿轮的材料是低碳合金钢,你用45钢,不知焊接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高的要求,就是普通石灰石输送机,我现在的缓急措施是:先把原尺寸测绘,再将空位处切割去50-100mm ...

45钢焊接性能一般,断轴原因没找到,也不知能用几天,质保期内的话看看厂家怎么说。
厂家如果有备件会比自己加工快吧?
一定要做的话想好了怎么解决焊接变形

网友:
如果速比没有严格要求,高速轴需一对一换。
一般断裂都在轴头位置。
这种情况确实少见,材质热处理有没有问题?

网友C:
需要断裂面的正面照才好分析断裂原因吧。

网友:
用40Cr,提高尺寸与安装精度,无忧。

楼主:
请详细说明方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断裂面的正面照才好分析断裂原因吧。

原因暂不明了,厂家无备件,先做应急处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高的要求,就是普通石灰石输送机,我现在的缓急措施是:先把原尺寸测绘,再将空位处切割去50-100mm ...

原因暂不明了,厂家无备件,先做应急处理!变形处理就是焊接后,车床校正同心度

网友:
断面平正嘛